设备管理
请教西门子6SE70变频器

楼主(2007-04-12):
我有一台西门子6SE70 45KW变频器启动过电流,换好模块和触发板后带小电机驱动板发出比较大响声,所以不敢带大电机试,不知道是否正常?不知哪位老师能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变频刚开始是什么问题?

网友B:
要保证输出平衡,监视输出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开始过电流,换好后三相输出平衡,但不知为什么会有响声?多谢两位指点

网友C:
估计驱动还有问题

楼主:
驱动板已换一块全新的

网友D:
我手上有三台二手6se70变频器 因设备改造换下来的
型号 序列号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7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8
6se7018-ota61-z t-m51847500108
联系电话:13793879150

网友E:
这种机器修过很多就是不带电机,启动后机内也会发出一定的吱吱的电磁噪声.但不影响使用.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F:
输出三相平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