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维护求助

楼主(2007-04-12):
由于晃电,恢复正常供电以后,水处理触摸屏电脑TP170所有液位等显示参数均不正常,显示####,并且通过PROFIBUS总线连接的个别MM440变频器
显示F0060(内部通讯故障),断开电控柜总电源开关,然后重新送电正常;可是一小时后,个别变频器频繁出现F0070(CB设定点故障),只能通过复位变频器
来取消报警。大家能否就这种故障现象发表一下个人看法,有几种可能性,谢谢大家!

网友A:
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B(2007-07-01):
这种现象主要是网络不稳定,建议将总线电缆可靠接地;如果距离长的话增加RS485中继器

网友C(2008-10-16):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1140V的电力系统中接通和分断电路,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 不依赖辅助工作装置,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的特点。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性生产线使用,本品通过了CE认证?? 联系人:孙先生 13771299334? 邮箱:swzxw_0312@126.com??? 网址: www.mybchina.cn

网友D:
我维护的设备也发生过类似故障,数值显示区出现######情况,问题出在与变频器连接的PLC主机与供电模块间的电源连线有虚接,在运行中掉电后就出现######故障.

网友E:
采用屏蔽电缆并接地。

网友F:
知道信号线的接线方式,才好分析.

网友G:
应是通讯出现了问题,检查接线,屏蔽地,电源质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