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电流方向?

楼主(2007-04-12):
两台变压器并联,怎样判断联络开关的电流方向?

网友A:
什么类型的变压器?

网友B:
就两台油浸式S9-1000来说明一下吧!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交流电电流方向是时刻变化的。

网友D:
呵呵, 我也想知道,关注中。。。。。。。

网友E:
他说得是方向电流保护,方向应该是由母线到线路。

网友F:
没听过,我在期待中.

楼主:
是两台2000KVA的.联络开关自然在中间,联络开关两侧的负载是变化的,我们只知道联络开关的电流大小,不知道方向.特此请教!

网友B:
我也在期待中!

网友G:
自然是流向负载大的那一边呀

网友E:
他说的是“方向电流保护”,方向应该是由“母线到线路”。沿着这个方向逐级保护整定按台阶变小,使各级保护具有选择性!

网友H:
联络开关是在变压器的二次侧。并联的之后,两台变压器平均分配负载,联络开关两侧有负载,联络开关处应该是没有电流的。除非存在环流了,否则在二次侧联络开关处怎么会有电流呢?没有电流那就谈不上电流流向问题的。

网友E:
它只是确定一个方向,有没有电流无关紧要,有了这个方向,各级保护的级别就确定下来!

楼主:
两台变压器一模一样,2000KVA,5.1%内阻抗。二次侧排列为:甲变--甲变总断路器--三个补偿盘--四个分接盘--联络开关--四个分接盘--三个补偿盘--乙变。两台变压器的电流平均分配能肯定。环流也肯定没有。联络开关两侧的负载是变化的,我们只知道联络开关的电流大小。不知道方向.如果有必要知道的话,怎么判断?

网友I:
用双踪示波器看波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