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中OB1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7-04-12):
我这里有个程序,在OB1程序中,Network:1下的语句是DB1,它下面是(OPN),请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有何意义?如果不要这条语句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OB1是主程序。DB1是DATA BASE 1是数据块1。OPN是把数据块打开,用于下面的程序里。

楼主:
那如果没有这条语句,下面的程序就不能正确执行吗?

网友B:
     如果没有这条语句,你又在建了2个以上DB块,系统就无法识别你下面的要用的是那个数据块了,要吗你在使用数据块内的地址时要这样写如:DBW10 DBX58.0 就要写成:DB1.DBW10  DB1.DBX58.0,后面的写发就不太方便,在一些用指针的寻址上就不行了。

网友C:
在你这里DB1是 一个用来存储数据的空间,特点是断电后可以保存数据,用OPEN 打开后,在后面可以引用了。(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