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DBX的用法

楼主(2007-04-12):
程序中在语句条的结尾用了个DBX0.1,请问它的用法是什么?DB是数据块吗?

网友A:
DBX 以位的形式访问数据地址

楼主:
如果不要这个DBX,对程序有影响吗?

网友B:
呵呵,结尾应该是DB1.DBX0.1或者DB2.DBX0.1或者DB3.DBX0.1……对不对
前面那个DB1或者DB2或者DB3……才指的上DB数据块

网友C:
把相应的程序贴出来,大家好分析,这样是没法分析的

网友D:
表达式:数据块名.块内地址。DBX是位、DBB是字节、DBW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