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求助:台达人机死机问题

楼主(2007-04-12):
台达人机,DOPA57GSTD,下载时,先长按SYS,再按Dowload Port后,先COM1,出现Bypass MODE?
按YES后出现Abr:30271418,对话框显示:Bypassing......cancel 后死机,下载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A:
用USB下载时有时会出现连接不上。用RS232的还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你描述的我没有见到过。断电再上电应该可以下了。

楼主:
台达人机,DOPA57GSTD,下载时,先长按SYS,再按Dowload Port后,先COM1,出现Bypass MODE?
按YES,原来这里要先NO

网友B:
三菱GT11系列触摸屏5.7寸有2色和256色 10.4寸\256色\TFT
QQ:642021126 电话:13510867414

网友C:
台达人机的bypassing模式,就如果三菱人机的这种功能一样。
但是需要将人机的软件版本升为1.05.75,更新人机韧体到最新版本

网友C(2008-04-14):
如果是通过串口下载人机程序,在选择BY PASS....模式时,选择NO;选择YES时,为通过人机下载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