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断了开关还显示有电的存在现象?!

楼主(2007-04-12):
今天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配电房里的空气开关关了,到车间接线,当电笔触到线头时发现,电笔亮了,以为关错了空气开关,检查时是对的.于是再用电笔检测时,居然三相线头电笔都会亮.后用万用表测得U-V相168V,U-W相127V,V-W相118V,与地线分别为0V,112V,98V.(配电房到车间用三相四线地榄铺放大约有50米,空气开关为100A),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有个好办法:你对每一根线对地直接接地一次,有点放电现象,然后再测量,电压保证为0!

网友B:
你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负载全都是电机

楼主:
直接接地可以试试看

网友C:
有点奇怪

网友D:
你对每一根线对地直接接地一次,然后再测量

网友E:
是很多电线一起铺设的吗?就有可能是感应电啊!你用220的灯泡接到一相一地看看能不能亮,不能亮就是感应电!

网友F:
这是很正常的,关电后有个缓冲电现象,因为里面的电容容量大,断电后,它所存储的电将给放出来.只是一时的

网友G:
很正常,电容的电荷没有泄放掉。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H:
是感应电压.

楼主:
如是感应电压,但开关下是悬空的.

网友I:
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其他的用电零线地线为同一线,而且地线接地不良,这样这种可能性就会发生

楼主:
我原先也是认为零线地线为同一线的,但检查过没有的.而且从来就没有接地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