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 程序的意思

楼主(2007-04-12):
我想问一下FX PLC 的TOP 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TOP表示脉冲执行型.TO表示连续执行型.对了,这是个BFM写入指令.

网友B:
很好!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质量保证,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有授权的,免费提供)

楼主:
谢谢周大哥,我也知道TO是BFM写入指令,但是不知道BFM是什么啊?是特殊寄存器吗?能帮我举例说明一下这个指令的意思吗?谢谢

楼主:
谢谢,BMF我知道了是缓冲内存,但是指令还是不明白,例如:TO K1 K2 HOOO0 K1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TO 我心上下文

TO K1 K2 HOOO0 K1 具体是什么意思,要根据你使用的是何种特殊功能模块来确定.
看一下特殊功能模块的手册就会明白了

网友D:
将16进制H0000写入1#模块中的2#缓冲寄存器中

网友:
TO:海中游
解释的相当到位。

网友E(2009-06-16):
哪个哥哥给我说下,fx的字元件比如LD X1 MOV K2 K3Y0 ,当X1接通,传送指令把K2传送到K3Y0中,那输出应该是Y几了,原因了?

网友F:
应该是Y1

网友G:
是4位16进制,应该是Y1

网友H:
k2对应输出的Y1M.

   K2             K3            K4           K5            K 6           K7        K8          K9            K10         输入的数字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       0111    1000       1001       1010

  Y1                Y1           Y2            Y2          Y1Y2      Y2Y2       Y3           Y3           Y3Y1        对应的输出

网友E:
 那为什么0010对应的是Y1,0011对应的也是Y1,0100对应的是Y2,是哪们算的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