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在脚本中不能对两个以上的DI进行写值

楼主(2007-04-12):
如果我在一按钮的脚本中写:
WRITEVALUE "1" "DI1.F_CV"
WRITEVALUE "0" "DI2.F_CV"
始终只执行上面一句。
程序一步一步进行没问题,
我在这两句中间间隔2S也没问题 。用的SL4驱动,我以前用其他的驱动没遇过此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VBA刷新有问题,你可以做一个时间暂停,就OK了.

网友B(2007-05-13):
改成:
WRITEVALUE "1","fix32.节点名.DI1.A_CV"
WRITEVALUE "0","fix32.节点名.DI2.A_CV"

试一试?

楼主:
还是不行啊,我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问了IFIX的技术支持,他也不知道

网友B:
打开数据库,你的WRITEVALUE的内容应该和数据库中DI1、DI2的值一致且大、小写相同。

网友C(2007-11-16):
你的di点在建立的时候,是否选中“允许输出”?

网友D:
问题解决没有,怎样解决的.

网友E:
语句:
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1_Click()
Fix32.Thisnode.DAM1.F_CV = 1
Fix32.Thisnode.DAM2.F_CV = 0
End Sub
语句:
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1_Click()
WRITEVALUE "1", "Fix32.Thisnode.DAM1.F_CV", 0
WRITEVALUE "0", "FIX32.THISNODE.DAM2.F_CV", 0
End Sub
都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仅供参考

网友F:
是否类似的脚本太多,速度运算有问题
再查一下,输出设定是否正确

网友G(2007-12-23):
我用打开画面和关闭画面同样存在此问题...点2次才把2条执行完。
我仅仅做了少量脚本测试,不会像deng_lp说的速度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