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轴滑台

楼主(2007-04-12):
各位大虾,小弟要做台设备,需要xy轴滑台,行程为700*350mm,速度600~800mm,精度1mm,主要是承重,要求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驱动。我在网上找了几天,没找到合适的。如果那位大虾知道有生产或销售的厂家,请告诉我他们的联系方式,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着里有,给我你邮箱,我给你资料wjy_825919@163.com

网友B:
负载多少阿?方案很多.

网友C:
做这样的平台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不过还是要看您的具体要求,越细越好.我们在苏州,如过可以的话,可以与我们联系robot@servodynamics.com.cn

楼主:
负载>=6kg,如果哪位仁兄有相关的资料,请和我联系。
rubyjyc@163.com   谢谢!!

网友D:
看看IAI 或者YAMAHA机械手,很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C:
错了,mail是robot_dep@servodynamics.com.cn
不好意思,做晚把mail地址弄错了.

网友E:
专业生产电动平台滑台,联系我bayside@bayside.com.cn

网友F:
你可以和我联系xiedh@hollysys-electric.com

网友G:
我的电话13811104514,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G:
我是北京的.我们也有,要是离的近的话,可以联系啊.建议用伺服控制,以保证运行的稳定.

网友H:
我卖松下伺服,需要的话联系我。zoufq@comtech.com.cn

网友I:
做这个的应该很多,特别是你这个要求还这么低,就是速度高了点。全套下来2万块左右应该可以了,配伺服再加一点也可以拿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