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英威腾CHF供水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7-04-12):
新手求教:用英威腾CHF供水调试应注意那些问题?(具体要调试的内容)压力怎么设定?一拖三泵?谢谢

网友A:
P9.01 设定百分比!

爱人啊,你在哪

网友(2007-05-13):
供水传用的应该是CHV160系列的呀,怎么不用呢?

网友B(2008-07-08):
改用曲阜的啊

山东曲阜嘉信电气有限公司

网友C(2008-11-22):
一拖三泵

选用你那型号不能实现的.

上面有人说到了的型号可以,

另外SE6400GS-100  西门子的也可以的.

网友D:
可是试试普传的产品,我们公司恒压供水的就用的是这个产品,效果很好

网友E:
用CHV160才能做到一拖三吧,不过CHF的只能一台泵休眠,其他两台只能工频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