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讨论三相电源输入不平衡

楼主(2007-04-12):
如图,用六个IGBT[200A]组成的交流转直流稳压电源,现在三相380V输入严重不平衡,IGBT是好的,负载也是好的,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的触发电路是好的吗?这个很关键.

网友B:
“交流转直流稳压电源,现在三相380V输入严重不平衡,IGBT是好的”
那只能是三相电源不平衡,或输入电路接触不好造成不平衡!

楼主:
触发电路没问题,这种稳压电路原理,我似懂非懂,有知道的讲一下好吗?
我觉得IGBT是在负载停机时逆变用的,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但是,这里稳压就只是靠电容吗?

网友B:
交流转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
to:刘志斌
换一个一样的稳压电源输入电流平衡,输入电抗器声音也小;把那个换上,输出电压都正常,带负载也可以,就是有一相电流比其他两相高出一倍,电抗器的声音很大,IGBT位置换过,触发板单独模拟输出平衡,故障还是老样子。

楼主:
to:刘志斌
这种电源是siemens6SN1145-1BA01-0DA1 611系统专用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C:
611系统?
输出200Vdc吗?
我这也有,没见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B:
“换一个一样的稳压电源输入电流平衡,输入电抗器声音也小;把那个换上,输出电压都正常,带负载也可以,就是有一相电流比其他两相高出一倍,电抗器的声音很大,IGBT位置换过”
IGBT的问题,有一个IGBT的正向导通压降小,你把电流大的一相对应导通的IGBT换掉,试试!

楼主:
to:动力勇 输出直流母线电压600V
to:刘志斌 IGBT互换过,电流大的那一相没变化。

网友B:
系统有漏电!

楼主:
伺服本身绝对没问题,因换上备用电源一切正常;
三相电流输入虽说不平衡,但正常使用没问题,就是输入电抗器油温比较高,如果电源本身有漏电,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但其中一相电流也不至于高出一倍吧!
太钢重工末车间有一条生产线,上面用了几台MM440-90KW的变频器,其中有一台就是输入电流不平衡,变频器经常报输入电流不平衡不能用,北京sinmens.天津siemens都去了,最终也没找出问题,最后换了一台MM440-120KW,输入电流还是不平衡,勉强可以正常使用。
输入电流不平衡,这么明显的问题,为什么就这么难解决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