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理解RLO边沿检测

楼主(2007-04-12):
如何理解RLO边沿检测。见程序: A I1.0 FP M1.0 =M8.0 点动开关I1.0 M8.0怎样变化;再一次点动开关I1.0, M8.0又该怎样变化?

网友A:
你把程序改成
A I 1.0
FP M 1.0
S M 8.0
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B:
呵呵,估计你根本没有看语句表手册.
天下第七已经写得很明白了,我帮你解释一遍吧.
1.程序是把I1.0的状态存储到M1.0里面,然后做比较
2.比较得出,若I1.0产生一个上升沿,并持续为1,则M8.0在OB1的一个扫描周期内为1,超过这一个扫描周期,就变成0
3.若在OB1的一个扫描周期内,I1.0产生一个下降沿,M8.0也变成0
4.至于再一次点动开关I1.0,我不用解释你也能推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