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fanuc 430 sv overheat

楼主(2007-04-13):
遇到一个现象:(系统是fanuc 0i-mb的,电机是 αi) 系统启动就出现430# sv overheat
怎么也消不掉,发现绝缘只有7k,弄好之后发现430报警仍在.拆电机后短接热偶传感器,依旧.诊断发现伺服有213摄氏度。拆下热传感器,诊断温度16。但是启动仍然430#,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现象,请指教。还有个现象就是出现430#的该轴不能改动1815.4的回参考点的点子,但是其他轴可以改变.
希望高手指点.给点思路也行啊,谢谢大家了!

楼主:
是不是出现报#就不能改动参数,还是编码器的芯片有了问题啊.
也不知道 αi电机的编码器的结构和功能是怎么样,感觉有些问题

楼主:
可否从屏蔽热检测信号方向入手,具体方法看下面高手指点

楼主:
判断出是编码器的问题 就是没有编码器的工作原理电路图啊

楼主:
哪位大哥有Pulse coder αA1000S 结构原理资料啊,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2009-09-08):
楼主,“整定”一词是你翻译的么?我的QQ号码:39246231.能交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