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WIDO可编程MOU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7-04-13):
三台TWIDO可编程,其中一台作为主站,另两台作为从站,在操作过程在主站中需要编写程序吗?直接用宏COMM可以吗?请各位高手指教,如需编写指令,请帮忙把指令上传,小弟先多谢了!

网友A:
在主站中需要编写程序,直接用宏COMM

网友B:
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是什么样的东西,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写的不是很清楚.
TWIDO24点可编程3台,利用编程口MOUDBUS进行通讯,其中一台作为主站,另外两台作为从站.主站读取或写入从站数据时,需要在程序中编写那些程序;如果用COMM宏,配置好后,还用在程序中编写调用宏的指令吗.

网友C:
使用COMM宏是很简单的方法,Twidosoft软件里有关于COMM宏的帮助,用心去看自然就会明白。配置好COMM宏以后当然需要在主站程序中进行调用,而且欢迎通过分时或检测端口状态的方式控制好调用顺序,以免通讯冲突。

楼主:
程序里调用COMM宏用那些指令,还请明确说明怎么用,我第一次接触TWIDO通讯,在帮助里我看的越来越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