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同时接两个显示表可以么

楼主(2007-04-13):
如题,我觉得应该不可以,这样并联使用可能会有误差。不过现在有个问题,两个数显表分别测同一个热电偶,显示值不一样,但是并联使用同时测量时,显示数值一样,这会不会是两个数显表温度补偿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A:
   我也试过  有几度的误差  。

网友B:
会有误差的,但是你的表使用前不校么?我们全都要校的

网友C:
是有些误差,但要看你使用的精度是多高。如果你要的精度高的话,可以用一支两路输出的热电偶或在原来的热电偶及两个表之间加一个隔离器。

网友D:
继续讨论,我正在学习呢!

网友E:
最好先校校表,licanon说的用双支热电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