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助:SNAP-LCM4控制器如何做冗余?

楼主(2007-04-13):
SNAP-LCM4控制器如何做冗余?并且控制器要通过串口与单片机通讯,请教控制器冗余后如何实现与单片机通讯的切换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07-05-25):
串口好切换,直接硬件线路上切就可以.串口通讯呢,看你做成什么协议的,或者自己定义协议.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B:
通过串口做冗余速度够吗?
我们的控制器的冗余是通过2个以太网来做的.

网友C(2007-11-13):
速度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