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空转正常,带负荷有问题

楼主(2007-04-13):
轧钢过程中,其中一台轧机突然出现速降,而后导致堆钢,偶而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就持续了三四次吧,但是有一次,没有速降,电流也不高,但直流调速装置70箱烧掉了电子电源板U100,后来换上以后,使用了一个班吧,直流电机突然里面鹚火花,,70箱报警[F030],故障值是3,
经对电机的励磁和电枢遥测,都没问题,但是现在电机空转没问题,带上负荷过不长时间,电机的温度都会上升,非负荷端轴承发热,现在到底是电机还是控制柜的问题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多大的
不过我的感觉控制系统多一些

网友A: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你的现象我也干兴趣的
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B:
找个示波器先看看输出波形

网友C:
该问题大致原因有二:1电源
                    2编码,相序

网友D: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E:
这种现象我们现在也有,没能解决。与你有所不同的是在轧钢时,若是作为中间机架使用没有问题,一但作为成品完成机架使用时就偶尔会出现速降。

网友F:
应该是电动机的问题,是电动机的电枢绕组内部有焊接不良的地方。空载时发热不严重,焊接不良处没有断开。一旦重载,电动机发热,焊接不良处断开,从而引起火花明显增大。

网友G:
应该是电源板或励磁板的问题。

网友H:
1,应该请电机产或专业人员进电机检测,断定电机是否有问题,,,因为一般的企业都没检测的技术与工具.
2,当然,如果电机没问题,肯定是控制的问题.
A:烧坏电子电源板,先检查外部电源电压,如果是220,注意零线的电位,工作时电源波动如何...
B:直流电机振流子火花过大,首先检查电机振流子表面和片间是否有短咱,碳刷接触面等. 如果没有问题,看看厉磁,(我遇到过一次是因为厉磁端子有点接地烧了振流子).如果没有,就检装装置的脉冲波形,,,你的电机空载时没问题,用示波器看电流波形是否对称齐全,装置这边硅没问题,一般都是脉冲,,,装置出来不知你有没有脉冲放大板,看看他

网友I:
怀疑是电机电源线可能是绝缘达不到,或是控制箱绝缘达不到,可以看一下空载时同样速度电流比原先有无变化,与其它直流电动机相比有无变化,如果电机的电源线绝缘有问题,是从电机流回的一侧,绝缘不好而不是直接接地话,流过电机电流要高的多,而速度却又出奇的小,因为一部分电流接了地了.

急!急!急!

网友:
电机是他励?参数?电机的可能性大.

网友J(2007-09-28):
怎么就没人去想一想是不是机械上的问题

网友K:
向大家学习了,我现在在广东佛山分公司,我的联系电话是15916586056,Q是31740304,邮箱是zhougui8012@163.com

网友L:
鄙视楼上的,这种旧贴有什么顶的

网友M:
这种东西如同医生看病,不亲临现场,光听现象,容易误诊。

网友N(2007-10-31):
从现象看我决得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如果有机会可以对换一台同型号的电机,看看故障是否跟着电机走,如此先搞清楚是电机的问题还是传动的问题

网友O(2011-05-25):
7楼的说的对是电机问题,而且就是电枢的问题,我这里出现几台了,故障现象要明显些。

网友P:
重点检查电机的励磁绕组部分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拆机闲置西门子6RA70、ABB DCS500 DCS400、欧陆590C/欧陆590P、安萨尔多等各品牌拆机、二手故障配件拆机线路板等。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445772180
E-mail:445772180@qq.com
电话:158-0587-6438(温州) 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