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能启动高速运转中的电机吗?

楼主(2007-04-13):
现有一变频器拖动的185千瓦风机,为了保证运行准备安装一台软启动器作为旁路,在变频器故障停机后,用软启动器重新启动,但这时风机因惯性还在高速运转,请问有没有谁用软启动器启动过高速运转中的电机,如果有设计时需注意那些情况,如间隔时间多少,启动电流会不会很大.?

网友A:
看看变频器的切换的帖子吧

楼主:
变频器的帖子好象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B:
软启动不能启动运转的电机阿,变频应该可以

网友C:
如果不要求软停车,最好采用接触器,加一台400A接触器即可.

网友D:
如果用接触器,碰到这种情况时该怎么办?当变频器驱动电机运转在30%额定转速时,变频器发生故障,此时切换到旁路接触器,这时启动电流不是很大了吗?对电网的冲击会不会太大?

网友C:
虽然有冲击电流,但不会太大,要比直起小多了.

网友E:
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F:
不能!或危险很大。因为不能保证供电电源相位与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相位一致

网友C:
又来一个胡说的。照你的说法星角启动就不能切换了。
  哪来的发电还有相位,象你看到了一样。

网友G:
没有问题啊,

网友H:
          这个难搞,用变频启动时,变频故障后转软启,无法确定转速,也就无法确定电流大小和冲击力的大小。
          想想,只有星三角做旁路最好,冲击肯定要有的,那就要看你的转速了。转换时间当然越快越好。

网友G(2007-08-23):
楼主很有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