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自动控制方法

楼主(2007-04-13):
(无正文)

网友A:
弄个变频

网友B:
我也不太清楚,但以前做过,可以先根据你所选马达的一些参数,再选择你所要的电气元器件的性能参数,比如,额定电压、电流、启动电流等等,或者找一本相关的书看一看即可,

网友C:
参考电器元件选型手册,但你的控制目的要明确.

网友D:
额定电压、电流、启动电流来选择接触器、过电流保护、线型。这些都是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来确定的。

网友E:
呵呵.是这个图吗

网友F:
看你的控制系统的工作电压,选元气件要看你的工作环境,选择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不知你的机床是什么型号.铣床就有你说的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G:
用正反转互锁控制,问题是你的电机有多大,如果电流大了,调向时要有一个时间过渡一下,以免弧光短路。

网友H:
关键要实现电机连锁.

网友I:
下面引用由licanon在 2007-4-13 20:01:00 发表的内容:
  用正反转互锁控制,问题是你的电机有多大,如果电流大了,调向时要有一个时间过渡一下,以免弧光短路。
--------------------------------------------------------------------------------------------
赞同licanon的观点,其实非常简单,在两个接触器的上面各加一个七囊断电延时头,时间调整为1--2秒。

网友J:
我是外行,但电机正反转的电路还是懂的,机床
就不明白了,问个小问题:这机床正反转跟“行程
开关”有何关系呢?

网友K:
机床上行程开关可以控制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