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怎么做

楼主(2007-04-13):
我们公司的几个热力站想联网监控,原来每个热力站都已有上位机监控,软件用的是组态王,现在想在总控室进行集中监控,将各个热力站的参数均在总控制室监控。总控室距离各个站距离很远,最远的可达几十公里。所以用光纤是不现实的,想用电话线,但听说每个站一定要申请一个固定的IP地址,不知是不是这样,我想请教各位高手,这个该怎么做,总控室与各个站之间该使用什么方式进通讯,当然还得考虑成本,太贵了甲方就不接受了。
请大家帮忙看看还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A:
找个网络公司给你做个虚拟局域网,就欧了

网友B:
看现场具体条件,是否具备网络,是否具备电话。
根据不同有相应的方案。
请0459-8151391,或者QQ 71547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