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的切换讨论

楼主(2007-04-13):
高压变频器为了节能、检修或将一台变频器用于控制多台电动机时,常使用切换线路。切换要求有三种:
(1) “冷”切换: 在变频器停机时进行切换;
(2) 单向切换:电动机只从变频器切换到电网,不从电网切换到变频器。此方式多用于一台变频器对多台电机的“软”起动系统中;
(3) 同步切换:在电动机不停止的情况下,变频器可与电网相互切换,又称“热”切换。
 热切换须要使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整到与电网电压同步,这对于热切换是必须的,否则切换会造成对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冲击,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会使变频器因过大的电流而损坏。尤其是当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电动机的反电势成180°相位差时,过电流甚至会达到起动电流的7-8倍以上。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会使变频器因过大的电流而损坏。”

1、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等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的切换电流为零,没有任何冲击;
2、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小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便进入电机制动状态,造成直流部电压升高,如果不启动制动电阻,会产生过压保护;
3、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大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电机便进入转差率为S的电动运行状态,切换电流与转差率S有关,S越大切换电流越大;
4、所以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变频器要检测电机的转速,自动调整输出频率,以达到平稳切换:
5、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电动机的反电势成180°相位差时”,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因为此时电机内只有弱小的剩磁电势,而且在切换后,就立刻被变频电压所平衡;
6、想看到如火的见解!

楼主:
1:热切换须要使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整到与电网电压同步,这对于热切换是必须的,否则切换会造成对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冲击,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会使变频器因过大的电流而损坏(在非同步下)。
4:同意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变频器要检测电机的转速,自动调整输出频率,以达到平稳切换的看法,但相位同步检测(其实相位同步检测已经包括了频率的同步)也是不可缺少的。
5:在高速运转过程中,电动机的反电势是很高的,如果相位不同,不会被变频电压所平衡。

网友A:
     “电动机的反电势是很高的”

1、电机高速运转期间断电后,电动机绕组接线端内存在高电势的说法本人持反对意见;
2、电动机高速惯性运动期间,只有转子剩磁被定子绕组切割而产生感生电势;
3、如果认为该电势和原电路电压相当,那就等于说剩磁和原磁通一样强,显然这个结论是错的,电机铁心是软磁材料制成,剩磁很弱;
4、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电机高速运转期间,通过开关断开后,然后再合上,会出现7-8倍的冲击电流吗?
5、这是个误解,好多人把切换过程中由于时间差没控制好而出现的瞬间短路造成的大电流、跳空开误解为,什么相位不一致;
6、也可以通过实际检测证明不存在大电势,你只要在电机接线柱上并一个电压表或白织灯,观察断开电源后,电机电压不就很清楚了吗!

网友A:
1、大家都知道,异步电机能耗制动,在电机断电后通入直流电,转子发电运行,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而消耗制动;
2、上述过程,在电机断电后通入直流电产生一个恒定磁场,转子切割磁力线发电制动;
3、如果惯性高速运行的电机内有产生很高电势的磁场,那只需将绕组短接既可制动,何必要通入直流电产生磁场呢?
4、可见大家都知道,断电后惯性高速运行的电机绕组端没有很高的电势!

网友A:
李师傅说75KW以下的电机可以,大电机电势不可不考虑

1、其实这正好说明了那个误解的存在;
2、有这样一个规定,电路短路时,不许拉负荷开关!
3、因为负荷开关的灭弧能力差,短路电流大,要拉负荷开关会因为不能迅速熄灭的电弧将三相短接烧伤操作人员;
4、大电机在切换中,电流大,一定要考虑切换电弧持续的熄灭时间,如果电弧没有熄灭,过早切换轻则跳空开,重则短路烧设备;
5、所以说大电机切换有大电势的说法还是一个误解!
6、如火你说是这样吗???

楼主:
   电动机的转子带着负载(生产机械)有较大的机械惯性,不可能很快的停止,这样就会产生反电势,此时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

    所谓“直流制动”,一般指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接近为零(起始频率一般可设置为0.5~15HZ),电机的转速降低到一定数值时,变频器改向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形成静止磁场,此时电动机处于能耗制动状态,转动着的转子切割该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使电动机迅速停止。
   另外在电动机制动过程中,由于变频器输出频率逐渐降低,定子绕组内的同步磁场转速低于转子转速,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过程,此时旋转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热损耗的形式消耗于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中,为防止电动机减速过程中所形成的再生发电制动以及直流制动过程中的能量回馈,造成变频器和电机的损坏,需串入专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既是这个道理。

网友A:
   “电动机的转子带着负载(生产机械)有较大的机械惯性,不可能很快的停止,这样就会产生反电势,”

1、电机高速惯性运动,特别是带着负载(生产机械)时,有很大的动能;
2、可是电机要发电,必须有磁场,转子没磁场就没电磁感应,那来的发电;
3、只能是自由停车状态,把动能转化为克服摩擦力做功变热能耗掉;
4、如火你说对吗?

网友A:
  “定子绕组内的同步磁场转速低于转子转速,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过程,此时旋转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热损耗的形式消耗于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中”

1、在软停车中,变频器输出的电压频率F低,在电动机里产生的旋转磁场转速低于转子转速;
2、转子磁场拖动同步磁场而发电,定子绕组的感生电势大于变频器的电压,电能回馈变频器的直流部;
3、使直流部电压升高,迫使制动电阻接通耗能保护!

楼主:
“热”切换、“直流制动”、变频器调速过程中,要注意反电势就是因为电动机可能因为较大的负载惯性进入发电状态,造成变频器报警,如过压等。如果是自由停车,当然就不用考虑反电势的问题,仅剩的一点剩磁,反电势肯定没有多高,这种情况不在我们这个主题的讨论范围之内。 同意您上面所说的变频器用制动电阻能耗制动、保护的过程

网友A:
  “热”切换、“直流制动”、变频器调速过程中,要注意反电势就是因为电动机可能因为较大的负载惯性进入发电状态,造成变频器报警,如过压等”

1、如果是自由停车,当然就不用考虑反电势的问题,仅剩的一点剩磁,反电势肯定没有多高!
2、“热”切换、“直流制动”、变频器调速过程中,要注意反电势,即变频器在正常输出的情况下,通过接触器将电机从变频器输出端切除时,有很大的反电势!
3、这时接触器触头承受的电压将是变频输出电压与反电势的和,触头间的电弧不会小,特别是大电机!
4、所以变频到工频切换时,一定要先自由停车,再将电机从变频输出端切除;
5、所以工频到变频的切换,一定要先从工频切除电机,并给一定的灭弧时间,特别是大电机:
6、如火是我说的这样吧,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分歧!

网友B:
   我目前正在做相关课题,就是检测和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相位达到与工频同频同相.从而实现无扰切换.
如果变频器达到工频退出运行后电机出现反电势与剩磁无关那还有相位检测的必要么?
   我看到许多学术论文上详细的分析过,与楼主观点一直,在切断电源的瞬间,E基本保持不变,这个瞬间是多长?
    同步切换的过程是这样的:变频器拖动电机软起动,平稳升频到接近50Hz,进入锁相环路的捕捉范围,之后在锁相环路的作用下,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电动机即平稳地切换到电网运行。
    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B:
当电动机断开电源后,由于定子开路,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衰减完.而转子是短路的,转子电流将按一定的时间常数衰减,这个电流产生的磁通,因为转子还在旋转,就会在定子绕组中感应出电动势(反电势)

网友B:
to 刘志斌
5、所以说大电机切换有大电势的说法还是一个误解!

定子相当与大电感,突然切断电源是会出现大的反电势的

网友A:
   “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

1、你记住,变频器输出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和工频短接,如果短接,工频三相将通过变频器内电路形成短路,会出乱子的!
2、你用两独立工频电源并网的思路想实现工频、变频的共同供电后,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是十分错误的;
3、你的错误在于,变频的输出不是独立于工频的另一电源;
4、要实现切换,首先要变频器自由停车后进行,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后才可切入工频,这个之间要有足够的时间延时,负责会造成工频与变频的瞬间短接而跳空开的情况!

网友A:
 “定子相当与大电感,突然切断电源是会出现大的反电势的”

1、电动机是一个大电感,但是在额定运行时,其功率因数可达到0.85,是一个大电阻,此时切断电源有反电势但不是想象的那样可怕和夸张;
2、与启动接通电源瞬间相比,反电势小多了,所以在电机额定运行时迅速切断电源时的反电势形成的电弧不会延续多长时间!更不会严重影响后续切换工作;
3、“5、所以说大电机切换有大电势的说法还是一个误解!”里说的反电势是好多人认为电机脱离电源后还会持续发电的电动势,不是电机拉闸时的反电势!

网友A:
   “ 当电动机断开电源后,由于定子开路,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衰减完”

1、“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就是拉闸时的反电势,和电源电压同向叠加,在开关触头分离时形成的电弧,电弧熄灭就意味着结束,“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衰减完”是错误地理解;
2、“这个电流产生的磁通,因为转子还在旋转,就会在定子绕组中感应出电动势(反电势)”当然是不存在的!

网友A:
1、如果认为电机拉闸时的反电势会延续到电弧熄灭以后的很长时间是错误的理解!
2、如果认为拉闸后电机依靠剩磁发电也是错误的理解!

网友B:
“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

1、你记住,变频器输出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和工频短接,如果短接,工频三相将通过变频器内电路形成短路,会出乱子的!

请您注意,我的前提是:"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

网友A:
  “请您注意,我的前提是:"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

1、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即就是:“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也不能和工频有连接;
2、你用两独立工频电源并网的思路想实现工频、变频的共同供电后,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是十分错误的;
3、你的错误在于,变频的输出不是独立于工频的另一电源;
4、我的理由是,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5、这个道理也可用于一些接地电网的变频器输出端由于漏电而莫名其妙炸机的解释;
6、如伙你的意见呢?

楼主:
我认为理论上讲“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在完全同步的情况下“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电动机即平稳地切换到电网运行”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很难保证完全同步,我还没有听说过此类应用,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多数都是有一个延时,这个延时很小,使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整到与电网电压同步,这对于热切换是必须的,否则切换会造成对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冲击。
    刘工所说是我们通常应用变频器时必须遵守的,这是因为通常的变频器不需要进行同步切换,也没有完成同步切换的相关设计。

网友A:
   我的理由是,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网友A:
1、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2、理论上讲“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在完全同步的情况下“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电动机即平稳地切换到电网运行”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A:
1、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2、可以用交流电压表检测工频(任意点)与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为工频线电压(或相电压);

网友A:
1、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2、可以用交流电压表检测工频(任意点)与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为工频线电压(或相电压),而且这个电压的大小与变频输出大小无关;

网友A:
1、可以用交流电压表检测工频(任意点)与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为工频线电压(或相电压),而且这个电压的大小与变频输出大小无关;
2、如火马上检测,即可得出结论!

网友A:
我说对了还是错了???

楼主:
    首先一点,普通交流电压表是无法准确测量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的。
    你说的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我发现您总是把条件去掉,去谈结论的正确性。
    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而不是仅仅幅值。

网友A:
   “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而不是仅仅幅值。”

1、我说的就是“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情况,也不能把变频器输出和工频连接;
2、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把变频器输出和工频连接,连接就炸机!
3、你说对吗?

楼主:
您说的对普通变频器来说完全正确。
对普通变频器来说,切换多采用转速跟踪方案,并不会采用热同步切换方案,因为成本太高、系统复杂等原因。
如果您看一下银行的UPS系统(其原理与变频器类似)的切换就会知道,这种切换已经用于高端场合,在线式UPS的切换时间为0,就是采用热同步切换的原理实现的。不过目前对于变频器我还没有看到类似的应用。

网友A:
  “如果您看一下银行的UPS系统(其原理与变频器类似)的切换就会知道,这种切换已经用于高端场合,在线式UPS的切换时间为0,就是采用热同步切换的原理实现的”

1、UPS系统采用热同步切换的原理实现的在线式UPS的切换时间为0;
2、UPS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之间有开关变压器隔离作用,输入与输出之间在电路上不通,所以可以实现热切换!
3、而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工频--整流--直流部--逆变--输出)在电路上是直通的,所以变频器不能实现热切换;
4、变频器由于这个特点输出端不能与工频有任何电路上的短接;

网友A:
1、如果变频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那情况就大不一样,就有可能实现热切换;
2、如果变频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也可避免因系统漏电造成的炸机事故:

网友A:
如火,好像有使用隔离变压器给变频器供电的情况!?你的意见?

网友A:
如火,我那句话错啦?

楼主:
对普通变频器来说,就是采用隔离变压器也不能进行热同步切换,因为一系列的设计都没有,光有隔离变压器是不行的。
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一直争论普通变频器热同步切换问题,对于普通变频器我同意您说的观点。

网友A:
“就是采用隔离变压器也不能进行热同步切换”

1、你说的很好,就是采用隔离变压器也不能进行热同步切换,因为变频器输出不是真正弦交流电,不可能“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情况!
2、现在可以说“没有必要一直讨论普通变频器热同步切换问题”

楼主:
你看你又把条件给仍了,我说是“对普通变频器来说”。
如果要想实现“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热同步切换,就要采用专用的变频器或切换设备,并不是所有热切换都不可能。

网友A:
  “如果要想实现“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热同步切换,就要采用专用的变频器或切换设备”

  是啊,我们等吧,如果输出实现没有谐波的正弦交流电的变频器诞生了,用隔离变压器供电热切换就不是难题了!
  这是上网以来,最好的一次讨论,也许是总版主的原因,没有敢来捣乱者,这才是学术讨论的好气氛,谢谢你,如火!这个网有你,会愈来愈好!!!

网友A:
   变频与工频的切换,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要点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网友C:
各位的讨论很好。我正为变频-工频切换问题发愁。前不久,我一台132KW的水泵需要变频/工频切换。我采用的方法是先发信号让变频器自由停机,然后断开变频器与电机间的接触器,最后再合工频接触器。但切换的频率越高,危险就越大,多次炸空气开关。最后,没办法,我把程序修改为切换时先把频率降到30HZ再进行切换,试了四次没问题。即便是这样,切换时我仍有些提心吊胆。
 你们讨论了那么多,我都仔细看了,好象都有道理,也好象都没道理。依我理解:电机突然停运是必然产生很大的反电动势,电机转速越高,反电势越大,由于反电势随转子转速的变化,反电势的频率和幅值都在变化(衰减)。此时如果断开接触器,然后再合上接触器,由于反电势与工频不可能相同。理论上此时间越短发生过流的可能就越大(0时间除外)由此可知,传统的降压起动就必然发生过流。但事实是传统的降压起动却从不会发生过流。这如何解释?如果你能解释这不会发生过流的原因,就没法解释变频/工频切换发生过流。

网友C:
请问刘志斌:
你说的第1 条有理论依据吗?你在生产实践中验证过大于132KW 的吗?我是实际生产用,必须确保生产安全的,我在调试时也作了两个延时,但不记得是多少了。总的延时可能大于1秒。
另外我想请问两个延时大于0.5秒为什么不行?我直接起动都不会顶空开?是不是两个时间的和越小越好。

网友D:
楼上的不要听TMD那个刘SB的歪理,本来我说过不在理他,但看您的犹豫我怕误了您的事,所以又回他一帖。

网友C:
我要问的是你是否实践验证过。我的第1 个延时当然没大于1 秒。只是两个时间总和大于了1 秒?大于1 秒好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E:
楼主这个题目很好.
这主要取决于高压变频器的主结构方案.不同的方案采用不同的方式.
对于串联多重组方式的高压变频方式实现热插拔技术比三电平方式的要容易些,不知楼主认为如何?可探讨.

网友E:
刘志斌无大型电机变频控制的应用经验.刘志斌上面许多内容抄自我们几年前讨论变频切换问题的老贴.

网友E:
注意楼主提出的是高压变频的热切换技术.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E:
1.热切换的变频器应采用串联多重化结构的变频器.
2.采用锁相环技术.
可以实现热切换.

网友E:
gdldq: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4 16:56:00
我要问的是你是否实践验证过。我的第1 个延时当然没大于1 秒。只是两个时间总和大于了1 秒?大于1 秒好还是越小越好?
--------------------------------------------------------------------------------
你有时会发现大于和小于1秒都会顶总闸.时间短了也顶,长了也顶.这说明某些没有实践经验的人在乱忽悠歪理.天天叫着从工控老贴抄来的秘诀.又不反省.

网友E:
这说明切换时间不是主要的理论依据.
主要是相位,频率,相序的问题.锁相环技术必要.

网友E:
UPS的热切换与变频的热切换还是有所不同的.
2003年的贴中,曾有讨论过.
首先,UPS的热切换中频率是固定的,其次,相序是固定的(一旦调好基本不变),再次,热切换UPS使用的是可逆系统,其中电动负载较少,切换中电压冲击小.
因此如果变频器采用热切换技术:有几条是肯定的.
1.可逆变频技术.2.输入输出必须有三相电抗器和滤波器.3.锁相环技术.

楼主:
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变频器生产厂商生产的变频器应用在EPS上(只是逆变部分),厂商宣传的切换时间<4ms,还不属于严格的热切换。
其中就采有了锁相环技术来保证顺利切换,避免过电流引起设备故障。
热切换的高压变频器应采用串联多重化结构的变频器,这种结构比三电平实现相对比较容易,不知楼上是否已经看到这种应用?

网友A:
“热切换的高压变频器应采用串联多重化结构的变频器”
1、热切换的首要条件是在结构上,输出与工频在电路上是隔离的,而不是直通的;
2、在可以热切换的情况下,由于变频器输出还不是正弦波,要做到零延时切换还有问题!

网友B(2007-05-30):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用变压器对变频器输出电压变压

网友D:
谁告诉您不能用变压器对变频器输出电压变压?

网友A:
一般变压器的设计工作频率f是一定的,当频率f变化时,变压器的个工作参数都将发生变化,特别是频率f变小时,变压器的工作会变差,损耗增加,发热而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首先采用任何电路结构的变频器输出和电网不能直接连接,变频器输出是PWM波,和正弦波肯定存在压差。
其次通过电感和电网并联供电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电感的感值需要保证在二者电压不同时的环流不能超过变频器的允许输出电流
最后,投切加延时主要是为了转子侧电流的衰减,只要转子电流为零就可投切,否则就不能投切

网友A:
TO powerline
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1、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任一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
2、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零线N之间的电压为220v;
3、并且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大小无关!

网友F:
低压变频存在输入输出共地问题,但是现在国内做高压变频器基本都是H桥串联,那家没有隔离变压器?如果低压变频器不想采用隔离变压器的方式可以采用输入用可控硅的方式,参照三相UPS工频旁路的方式

网友G:
我们使用的变频器也出现一些问题,暂时未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G:
我们目前使用的变频器也出现烧管子的现象,暂时未找到好的解决办法。请各位老师帮助分析。

网友H:
刘志斌老师关于高速运行的异步机断开主回路时的反电动势电压不是很高,一般5-7秒,其反电势就会降到一很低的安全值。

但刘老师关于同步切换的变频和工频相关理论是值得讨论的。
我同意如火的以下观点:
“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在完全同步的情况下“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电动机即平稳地切换到电网运行”是可以实现的

目前,西门子高压变频(前罗宾康那款)可以实现这种同步切换运行。

网友H:
以上第一条漏了一句:
刘老师的反电动势的理论是可信的。

补充:
应用业绩方面:
大家可参考:重庆钢厂、鞍山安普、志强钢厂等相关已经有该项应用业绩的工程。

网友A:
  “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

1、你的接触器闭合时,也就是三相短路时,会出大事故!!!
2、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端会将工频三相短路;
3、因为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在电路上是直通的,像一条导线一样;

网友H:
引用刘工:“3、因为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在电路上是直通的,像一条导线一样;”
这种说法不全面。
现今几乎所有的变频变压器的设计都是应用隔离变压器的。因此,这样说法不妥当。
同步切换的关键是电源检测及电源锁相的实现,主要在于对变频器的控制。

网友A:
“现今几乎所有的变频变压器的设计都是应用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H:
我说的是高压变频器,3KV以上的设计。

网友A:
“高压变频器,3KV以上”的变频器,配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A:
既就是有隔离变压器,变频输出的不是正弦波,不可能“是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

网友I:
我单位有一台16500KW10KV电机,用西门子罗宾康高压变频器做启动用,热切换,效果不错

网友A:
请说说“热切换”的过程!

网友J:
我用你另一个名字帮你顶一下:
  FF帆:很好

余泽先:对牛谈情,你何必浪费口舌!!!!!

网友A:
一个无知的小混混,一个心理扭曲的小混混,不骂人他心里痒痒, 文化素质太差!!!

网友K:
大家好,不要吵,一个 简单的事实是ROBICON在重钢有例子,东芝-三菱(TMEIC)在太钢都有热同步切换的例子。太钢TMEIC电机功率51000kw/10kv,采用TMIEC 12000kw变频器热同步切至电网运行。
刘志斌先生高压大功率经验比较少,可能理解不同。

网友A:
    TO    ZIYOUREN1220:

1、既然有实例,那就讲出来,多好!
2、我看你说的“理解不同”对:
(1)热切换,即变频器输出的情况下,接入工频,电机在连续供电的情况下切换;
(2)误认为:变频器自由停车后,工频通过接触器直接进入变频输出端,电机切换工频运行,简单说变频被旁路,这种切换没有将电机与变频输出端通过接触器断开;
3、变频器的输出与工频不能短接,指变频器运行期间有输出的情况下;
4、热切换不可能,会出事故,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L:
绝世好贴!我喜欢这样的良好交流、讨论,真是让人受益颇多
人民群众欢呼这样的讨论~

网友K:
大家好,两个交流电源如果相位同,幅值同,频率同,当然可以直接并联,这是没有问题的。你可能觉得变频器变频器输出不是标准的正弦波,但这不是个大问题。
具体解释就不说了。
这个方面俺的经验很足,上面提到的16500KW10KV电机,用西门子罗宾康高压变频器做启动用,热切换的技术方案和计算、配置、逻辑都是我做的,不吹牛。
用户是永锋钢铁,共三套电机,这是第一套,还有18500kw/10kv的两台,压缩机为陕鼓AV系列。
我还了解到目前国内类似应用最大的就是太钢东芝-三菱(TMEIC)51000kw/10kv启动用12000kw。

网友A:
     TO    ZIYOUREN1220:
  “用西门子罗宾康高压变频器做启动用,热切换的技术方案和计算、配置、逻辑都是我做的,不吹牛。”

   请你能说说你的切换过程,是工频和变频同时供电后,在停变频吗???

网友K:
对,有段时间是变频器和电网同时供电。

网友A:
    “对,有段时间是变频器和电网同时供电。”

1、如果这个切换是真的,那你肯定说错了!
2、变频器的输入到输出在电路上是直通的,变频器的输出端任意点对工频的任意相都是线电压380v(高压);
3、而且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大小没有关系,你可以用电压表测量得出!
4、你说了假话,如果你没有说假话,你可以告我,我负法律责任!

网友K:
算了,不和你谈了,我们都已经用了,用户我也列出来了。我说什么假话。,事实摆在这里吗!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到输出在电路上是直通的,变频器的输出端任意点对工频的任意相都是线电压380v(高压);”如果有人按你的说法去做,会出大事故的,你愿意承担误导的法律责任吗???

网友M:
一般来说,只要相位相同,电机从变频切到电网是许多人做过的,没啥问题。
从工频切到变频。我最近了解了一点点的高压变频,据说智光的有所谓“飞车启动”功能。个人认为,这个飞车启动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工频切变频类似的切换?理论上,飞车启动是要捕捉电机相位和频率才能实现的。

网友A:
“只要相位相同,电机从变频切到电网是许多人做过的,没啥问题。”
1、你用电压表测一下,变频输出端任意一点,到工频三相任意一点的电压都是380v,与变频输出电压大小、相位没关系!!!
2、既然是380v,哪能接在一起实现热切换,会出大事故的!!!
3、大家都有变频器,用电压表量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热切换,会出大事故的!!!

网友N:
高压变频器的热切换据我所知还没有成熟各个厂家在研发阶段

网友A:
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
1、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任一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
2、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零线N之间的电压为220v;
3、并且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大小无关!
4、如果将工频与变频器输出端短接,就将造成工频三相短路!

网友A(2007-06-29):
ZIYOUREN1220你能为你的发言负责吗?

网友A:
说话要负责任!

网友O:
从头到尾看了此帖,很有意思,都说自己的正确别人的错,实际上有很多的论点(暂且称为论点)是想当然的事情,探讨的问题应该是在实践中还未被证实的东西,如果在实践中已得到证实的问题再在这里拿出来进行没有新意的搏杀是不是......。例如:电机断电后反电势的论述,这个问题在网上讨论了有几年了吧,到现在仍然被很多“专家”津津乐道的论证、讨论,难道各位“专家”有功夫在这里进行无意义的“论证”就不能亲自试一下,这很难吗?

网友P:
真晕,我认为刘工与大家的争论的论点都不同,刘工的论点是低压常规动力电吧(也就是380V的),楼主与各位说的是高压(怎么也得3KV以上吧),刘工确定在3KV以上的变频器中输出与工频的电压差为380V?

网友A:
“在3KV以上的变频器中输出与工频的电压差为380V”
在3KV以上的变频器中,变频器输出与工频3KV的电压3KV!!!

网友A:
楼上的,你跟前有的是变频器,你用电压表实测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端任意点,与工频电源三相相线的任意点之间的电压是多少?然后你回到网上来,再说那些小混混骂人的话!希望你能学点知识,别让人瞧不起你!

网友Q:
变频器的输出端任意点,与工频电源三相相线的任意点之间的电压肯定是380V。但此时是不分相位的。
如果他们之间同相、同频、同幅呢?
电压是?

网友A:
“但此时是不分相位的。如果他们之间同相、同频、同幅呢?电压是?”
1、变频器的输出端任意点,与工频电源三相相线的任意点之间的电压肯定是380V;
2、此时你可以任意的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输出,如果380v有变化,那我就说错了,如果380v无变化,那我就说对了!

网友A:
大家测量一下,就知道不能热切换!

网友D:
无聊,无聊!无聊到底!别人谈的是高压变频的热切换,他非要用低压的变频器来谬辩!常用低压变频器的拓扑结构和目前大部分(佳灵直接高压串联除外)高压变频器的拓扑结构完全两个形式,你天天用SB电工都知道的基本知识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网友:
FF帆:很好

网友K:
刘小弟:
我不想和你说了,一点意思没有。
要我在这里负什么责??!!
笑话,那么大的电机(16500kw/10kv和51000kw/10kv)都已经同步切至电网运行了,要负责我也是对我的项目和用户负责。不负责能做大项目吗?!还需要你来说.

网友M:
老刘头,目前的高压变频的确象上面哥儿们儿所说,一般都采用的是模块串联方式,与低压确有不同。
  我前段与高压变频厂家的应用工程师学习了一点儿,他们的变频据说输出短路不烧管子--当然未必有多成熟,只是短路自保和飞车起动功能是他们的卖点而已。我还特地跟他研究了一下高压变频管子的通断应该如何控制,不过当时没研究太明白,好象没想出PWM怎么保证电流连续,呵呵。

网友A:
   “都已经同步切至电网运行了”

1、祝贺你,成功切换,但绝不是热切换!
2、你叫我刘小弟,可能你家的班輩有问题,怪不得热、冷切换都颠倒不清;

网友A:
    “高压采用的是模块串联方式”

1、高压变频器的原理结构和低压一样,在高压变频器里,电力电子功率模块,靠串联获得耐高压的能力;
2、所以它的输出端与输入端在工作期间,电路一样是直通的;
3、也就是说变频输出端与工频之间是高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短接;

网友A:
    我的这个观点,有很多人不理解,它的道理是:
1、变频器输出的任意一相都与工频的三相有关,或者简单说,变频器输出的任意一相都是工频的三相变来的!
2、在明白的说,工频三相变直流,直流电压和三相都以工频的频率不断通断;
3、直流变交流,输出的任意一相都是直流变的;
4、从2、3得,变频输出端与工频之间是电路直通的:

网友A:
  “一般都采用的是模块串联方式,与低压确有不同。我前段与高压变频厂家的应用工程师学习了一点儿,他们的变频据说输出短路不烧管子--当然未必有多成熟,只是短路自保和飞车起动功能是他们的卖点而已”

1、据说输出短路不烧管子,你也信!
2、模块串联方式,只是提高耐压能力,结构、原理和低压相同!

网友K:
刘老弟:
当然是同步切换,不懂就算了,哈哈。

网友A:
同步切换,谁与谁同步切换?你若能讲清楚,那才算你懂!

网友A:
ziyouren1220:你能说说你的同步切换过程?

网友K:
[b]我不上当,知识还是自己的好。[/u]

网友A:
1、ziyouren1220,你不用同步,就能很好的切换,你就是这样做的;所谓同步只是忽悠而已;
2、你放心,我不需要你那一点少得可怜的知识,我是专门在这里教知识的;

网友J:
算了,删除吧,和你说这些干什么 ?????? 不值得!!!

网友K:
别吵了,我建议耿一夫同志来评判一下。

网友J:
“如果我像你说的那样,我会招很多网友反对的,请你计算一下,反对我的人多,还是反对你骂人的人多???”
    你真说到点子上了,如果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骂,说明不了什么,没有办法辩是非曲直!!
   如果一个人被素不相识的3个,6个,8个,甚至10个以上的人同时骂,而且是从电工论坛,骂到行业论坛,再骂到变频与调速论坛,那被骂的人是对还是错呢??他本身有什么问题呢??
   一般的人,如果还有一点羞耻心的话,一定赶快反省自己本身有无问题,为什么会被素不相识的很多人骂?而且是一谈技术就被骂??说明什么???是因为他说的技术问题太小儿科?是因为基础差?都不是!!是因为不懂装懂,还忽悠别人,以为自己掌握了那么一点点基础,就可以驾驭行业,就可以藐视科学和发展,就可以蒙蔽技术论坛上的新手和学徒!!!
    可惜的是,他根本没有这个智商从而能够看见这一点,不去反省自己有什么错误和丢人的举动,反而认为自己委屈!!!反而声嘶力竭的为自己的虚荣和虚伪辩护!!甚至用早就过时的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来掩饰他内心的恐慌和苍白,这就不仅仅是什么智商和素质问题了,是人性和人格和遗传基因的缺失!!!!
    论坛上,大家都吃饱了撑的,没事和你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且人气和技术都在底层的人,叫什么劲啊???就是因为你不懂装懂,哗众取宠,虚伪不扎实,误人子弟,思想守旧,不承认事物的发展,不承认别人比你强,就你日能!甚至炫耀自己是来这里教知识的!你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吗???你称过自己在工控领域是半瓶水还是有几量重??!?!
     大家可以去看他所有的帖子,就知道为什么有这样多的网友和专家,在不同的论坛群起而骂之了!!!!
     老刘,既然你提到计算,那你自己计算一下,有多少网友骂过你,和你都没有仇没有怨,就是因为技术问题而争执,而且多数时候都是你先藐视网友或先开骂,人贵有自知之明,如果连这个底线都不具备,那他是什么啊,我不说,留给大家评价!!!!

网友J:
如火的贴也是技术贴。
在这个帖子里,你始终没有认识到你自己就是捣乱者!!
在这个帖子里,你张冠李戴,断章取义,信口开河,搅和的很多人弄不清头绪!!
在这个帖子里,你嚣张跋扈,居然说网友:“你放心,我不需要你那一点少得可怜的知识,我是专门在这里教知识的;”且先不说你教的是什么,也没见你教什么!单问你一点:你见过高压变频长什么模样吗???就敢乱发言!!     动不动就说:“我和如火讨论的很好.......”你配和他讨论吗??如火还没有做老总而在讨论变频的时候,你恐怕还不会用万用表吧??!!!!

如火的帖,也要看是什么人在讨论,什么人在捣乱!!!
要辨明是非曲直,就得让大家明白,什么样的态度才是讨论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才是学习的态度!!!

网友K:
刘小弟,你好,这么早起来给你发一贴,又全部看了一遍贴子,觉得只能叫你刘小小弟。原因有:
1.我已经把热同步切换用户事例告诉你(永峰钢铁16500kw/10kv异步机和太钢51000kw/10kv同步机),我可以百分百告诉你,切换过程中有段时间是变频器和电网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的。永峰钢铁的系统全部是我一手操办的,包括系统配置、逻辑、计算等。
2.刘小小弟的确在大功率应用领域知识缺乏,还不虚心。你的思路需要大大的开阔了,否则下次只能叫你刘小小小弟。
3.[b]事实胜于雄辩[/u]。你在这里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欢迎你继续讨论。你再狡辩,我再告诉你几个大电机热同步启动的实例,功率大的吓死你。
耿一夫,你怎么不放个屁评一下。

网友R:
其实根本不要计算。无端怀疑别人删贴,竟然骂到用户后台,这是不是你干的?!如果不是本人出来澄清,你还不知道要狂到什么时间。过去工控网从来没有出现骂人的字眼,现在是到处较劲。被年轻人骂个SB已经够丢人的了,竟然和年轻人对骂,这样的‘教师’在课堂上教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海淀艺术学校课堂的闹剧就完全不难理解了。这样事情在他没有来之前从没有过,过去在这里,年龄大的是‘前辈’,现在是‘为老不尊’,一片乌烟瘴气。还说班辈不对,表现出来的狂妄完全可以证明你的幼稚。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为什么没骂别人就骂你?这些人吃饱了撑的也不会专和一个人叫劲吧。 夜郎自大,蚂蚁缘槐,哪个电线杆根上都想留个记号,结果到处丢人。恬不知耻的说什么‘我到这里来就是教知识的’,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清华无线电53年毕业的都没有这样说过,你算哪根葱!别人都是初中,‘这里就你最聪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是‘没有’,竟然问变送器加了250欧姆电阻能不能保持电流,还在仪表那里说话!这两天又在那里说仪表安装了再调零,纯粹拿常识开玩笑,人家为什么说‘没安装前调过零的’你懂吗?前面说软起动是骗局的时间说电势大得如何如何,在这里又说没有电势,纯粹无理狡辩。

网友K:
[b]周公挺厉害啊。佩服,知根知底。[/b][/u]

网友A: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0:34:00 1、“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严重了,是有人骂,比如周公、大圣、……; 2、为什么,因为我在网上发帖的缘故,比如我与如火讨论高压变频切换,惹恼了他们!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0:50:00 “生活中百无聊赖,到这里就是骂人和挨骂的!” 1、我一辈子不打球、不玩牌,学了一辈子,满肚子的知识快没处用了,06年8月1日注册,“百无聊赖”来到工控网,是个好地方,一个求之不得的好去处,点燃了心中的火花,充满了希望和寄托! 2、当然,我这样的人,不会跟着别人后边说“好、同意、顶、周公啥都懂、……”,我肯定要说我想说的话,而且有益于大家的话; 3、说我就是骂人,太不公平,颠倒黑白了,说我挨骂,也不公平,有那么多网友还是支持我的,骂人的就那几个说得上名字的,比如大圣……;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1:00:00 “无端怀疑别人删贴,竟然骂到用户后台,这是不是你干的?!如果不是本人出来澄清,” 1、我是怀疑你删贴,这是大家知道的; 2、竟然骂到后台,是事实,但是,骂的话都是从你口里拿来还给你的,你觉得那些骂人话恶心吧! 3、你是在前台骂的,我在后台还给你,是给你面子,你真不知好歹!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1:22:00 “过去工控网从来没有出现骂人的字眼,现在是到处较劲。被年轻人骂个SB已经够丢人的了,竟然和年轻人对骂,这样的‘教师’在课堂上教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1、我在网上的发言,是正常的技术辩争,个人发言负法律责任,我的发言如果有过失,给国家、企业、个人造成损失的,可以在网上义正词严的批判,也可以上诉法庭; 2、你周公作为管理员带头骂人,鼓动个别文化素质差的,没有技术评判能力的几个跟随着,起哄骂人,反倒说被你辱骂的人有过错,这样的管理员,网上罕见; 3、对年轻人的态度,我是温和的、教育的态度,由于周公的鼓动,毫无效果,在网上几次起哄骂人的场面历历在目!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1:46:00 “过去在这里,年龄大的是‘前辈’,现在是‘为老不尊’,一片乌烟瘴气。还说班辈不对,表现出来的狂妄完全可以证明你的幼稚。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为什么没骂别人就骂你?这些人吃饱了撑的也不会专和一个人叫劲吧。” 1、我的发言,特别是“晶闸管软启动是个骗局”与工控企业界利益相悖,反对是正常的,但大多数仁人志士是据理相争; 2、这场辩论有很多好处,使很多人学到了很多相关知识,了解了什么是软启动,怎样检测软启动,它的用处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 3、当然也有几个大家叫得上名字的年轻人,表现恶劣,恶语伤人,这些大家都很清楚; 4、当然也有人企图这样骚扰、威逼、阻止讨论的继续!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2:06:00 “夜郎自大,蚂蚁缘槐,哪个电线杆根上都想留个记号,结果到处丢人。恬不知耻的说什么‘我到这里来就是教知识的’,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清华无线电53年毕业的都没有这样说过,你算哪根葱!别人都是初中,‘这里就你最聪明’” 1、这些小肚鸡肠的话,其实是周公心理情操缺失的反映,从他说话的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出他已经受不了哪,他就要风了一样; 2、他以为别人在这个网上的利益都是冲着他来的,其实他错了,这个网就是这些没有任何利益、任何所得的网友支撑着,在这个网上发表的论文在评职称时都不承认,有什么名、利???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2:20:00 “竟然问变送器加了250欧姆电阻能不能保持电流,” 1、变送器的输出,有两种,一种是电压输出,即高阻输出;一种是电流输出,即低阻输出; 2、变送器输出端必须与信号输入端阻抗匹配; 3、电流输出端即低阻输出端不能与高阻输入端匹配,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的; 4、有人提出串电阻250欧姆,把电流转化为电压,这当然会影响电流大小,是不正确的做法,给系统自动控制留下隐患; 5、这个有基本知识的人,是会理解的,可是到了周公这里那就是大错!他不理解,他不懂???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2:27:00 “说仪表安装了再调零,纯粹拿常识开玩笑,人家为什么说‘没安装前调过零的’你懂吗?” 以下是原帖: “已经是调校好才装上去的” 1、双取压管鼓泡式液位变送器实质上是一个位置检测装置; 2、调零时,应该安装到位后再调零; 以下是网友的回答: 量子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6 8:25:00 有几种物位计都是需要安装以后再进行满仓空仓得校准设定得 比方电容式得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2:36:00 1、位置测量仪器,必须安装到位,再调零; 2、周公认为温度计测量时调零是笑话; 3、周公认为温度计测量时调零是笑话,是对的,可是,周公从此认为所有仪表都像温度计,当原理用,那就错了!!! 4、是自己没知识,反说别人没知识!!!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2:42:00  “什么‘颗电线’、‘名慧’,白字满篇,思维混乱,通篇说不了个囫囵话” 1、这是用拼音打字的结果,冷不防就出别字,这也是罪过??? 2、周公已经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我劝你静下心,你就会觉得说这些太无聊了!!!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2:45:00 “为了掩盖自己无知,就胡搅蛮缠,硬说IGBT不是电源” 1、谁说IGBT是电源? 2、IGBT不是电源! 3、为了掩盖自己无知,就胡搅蛮缠!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2:49:00 “让人家把空调改成制冰,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中央空调夜间蓄冷节能技术,很多人都知道吧???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2:51:00 “声称一天就可以做成一个产品,这么多天过去了,你的‘产品’是不是已经从克拉玛依堆到霍尔果斯口岸了?” 正在申请专利!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2:59:00  “无耻捞分。空帖、ding帖、重复帖、一帖多发到处都是!说的是分没用,同样事情、同样文字,这边贴了那边贴,疯狂灌水为了什么?” 1、周公说出了心里话,你想,没有一年的时间,积分达到8000分; 2、删帖扣分2300分,这真正是周公受不了的原因啊! 3、说重复,就重复,3000汉字能不重复吗?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3:08:00 “数一数你两年来的‘功劳’和收获,你的分值已经排在如火之后,比多年为大家解答许多问题获得最佳斑竹的李春发还靠前,也得到了背包。有用吗?你也得到了网友的唾弃,人活着活什么,你活得有意思吗?” 1、8000分,多少时间,多少心血,工控网给了一个背包,周公心疼啊!!! 2、我要是总管,周公这样的小人决不能用,他以网友为敌,他不知道网友是网兴旺发达的根本!!!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6 23:15:00 “所有自作聪明的人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活着,等于死了。” 1、根据你的话,我明白了,我活的值,活的有精神,! 2、根据你的话,你活着,等于死了,因为你总盘算着怎么害人!

网友K:
[color=#FF0000]16500kw/10kv和51000kw/10kv这么大的电机我不热同步切换等于在找死啊!刘老师。我敢吗??再说一下:
16500kw/10kv变频器是ROBICON的。变频器功率6500kw.
51000kw/10kv变频器是东芝-三菱(TMEIC)的,变频器功率12000kw.
其实高手平时是不出招的。[/b]

网友A:
TO ziyouren1220

(1)、“百分百告诉你,切换过程中有段时间是变频器和电网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的。永峰钢铁的系统全部是我一手操办的,包括系统配置、逻辑、计算等。”不可能,你切换成功是真,热切换是假!
(2)、理由是:
1、变频器输出的任意一相都与工频的三相有关,或者简单说,变频器输出的任意一相都是工频的三相变来的!
2、再明白的说,工频三相变直流,直流电压和三相都以工频的频率不断通断;
3、直流变交流,输出的任意一相都是在以载波频率的速度不断与直流部通断的;
4、从2、3得,变频输出端与工频之间是电路直通的;
5、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任一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
6、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零线N之间的电压为220v;
7、并且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大小无关!
8、在变频器运行期间只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电网相接就会出现短路,就会炸了变频器!
(3)、“功率大的吓死你”,再大功率的电机、变频器原理、结构一样,规律不变。就像小公鸡不会下蛋,大公鸡也不会下蛋一样!

    TO    ziyouren1220

1、“其实高手平时是不出招的”,我认为你懂,你确实切换成功,但确实不会是热切换!
2、不是我不相信你,是因为它本身不可能热切换!

网友K:
不说了,有机会让斑主定个结论就停止争论了。

网友S:
邵贤强 竺 伟 建议你们把<高压变频>论坛 在论坛里胡说八道人赶出去......

网友A:
如果有人相信你的技术,求你合作,求你安装,那该怎么办???

网友K:
当然没有问题,把电网参数,电机参数,负载转矩-速度曲线给我。[/b]

网友A:
别吹了,你只要解释、证明变频输出与工频可短接就行!

网友K:
[b]事实已经证明了。[/b][/b]

网友A:
不会有事实的,公鸡不会下蛋的!

网友K:
刘老师,你太倔了,倔有时是好事,但现在是坏事了。有机会我给你个电话,你问一下用户吧

网友K:
你问一下用户还不行啊,没完没了了。

网友A:
我问用户,用户不懂你搞的是热切换还是冷切换,我也不用问,你只要敢用一根线去碰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的零线,我就服你!

网友S:
刘志斌:大家关注的,变频切换工频是完全可以切换的.西门子 罗宾康等等是通过软件来实现同步切换的.希望各位在<工控论坛>上多发些好的帖子,更好的交流...我代版主感谢大家来<高压变频>论坛......耿一夫

楼主:
首先,对刘志斌提出警告,原因有二
   1:重复发帖。论坛有规定,不允许重复发帖,我看了您的回帖中,有10%左右的帖子属于重复发帖。
   2:在论坛上公开与网友进行互相攻击。虽然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你和多人都进行过谩骂就是你的不对了。

刘志斌对技术勇于怀疑,并进行驳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值得肯定,但凡事都有个度,希望刘工不要把对技术的怀疑扩展到对人的怀疑,举个例子,您对周公的指责基本上都是您误会了周公而导致互相攻击。

本帖原意是希望大家对高压变频器切换方式进行讨论,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发表看法,请各位网友不要再发表无关言论,我已经删除了部分网友的攻击言论,请大家理解。

在此感谢大家对工控网的支持!

网友S:
您好!如火:您为什么删除我的帖子???

网友T:
这位刘工真是掘的出奇,你不了解的事实,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啊?高压变频热切换既然有成功的案例,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究原理,而不是盲目的先否定它。看到你前面翻来覆去的强调的理由,其实是在低压变频器里站的住脚,为什么?因为低压变频器没有输入变压器或输出变压器隔离,电网如果与输出相连,会通过整流元件和逆变元件之间的通道造成某一时刻相间短路。而在高压变频器中,很多是带输入变压器或者输出变压器的,变压器在这里除了起到移相、分压、滤波等功能外,还能够起到隔离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的作用,这样只要频率、相序、相位都相同,热切换就应该成立。

网友A:
      TO   闲情兴致

  “而在高压变频器中,很多是带输入变压器或者输出变压器的,变压器在这里除了起到移相、分压、滤波等功能外,还能够起到隔离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的作用,”

1、“带输入变压器或者输出变压器的”,或者带隔离变压器的,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之间独立的,可以一点接触,不会短路;
2、其实你说的,我前边已经说过,只要频率、相序、相位都相同,热切换就应该成立,可是“都相同”的条件是不存在的!
3、你的观点我基本同意,这也是与如火讨论的结果!

网友K:
为什么不存在呢?变频器输出是全控的,当然可以存在

网友A:
     TO    ziyouren1220:

你的变频器输入端有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K:
有,高压变频器的一般都有

网友A:
 这早就说过的条件,必须有隔离变压器,你还保密什么???

网友K:
前面已经有人说过有隔离变压器了,余泽先说的,不信你查查

网友A:
我也说过,我说的最早,是第一个说的,你给前查查看!

网友D:
无聊!无聊!!无聊!!!

网友U:
看来不少人确实无大型电机变频控制的应用经验,
刘的帖子前4点都说得没错,
第5点,如果用于高压大功率电机的变频控制,就害死人拉.

N在1000kW等级以上电机上作的试验告诉我:
如火的观点没错.

网友U:
 刘志斌的文笔和讨论的方式都很欣赏,
但是确实对 高压变频器 所知甚少.
-----------------------------------
“在3KV以上的变频器中输出与工频的电压差为380V”

在3KV以上的变频器中,变频器输出与工频3KV的电压3KV!!!
------------------------------------
这种论点太过于滑稽了.....

网友A:
请你说说怎么做的?

网友A:
想听你的高见!

网友V:
其实我挺想知道是怎么达到同步的。

网友A:
以下是高压大功率变频器有关切换的说明:

软启动
按软启动方式启动后,直接升速到系统参数中提供的电网投切频率,然后系统给“变频/工频投切”指令,并进行相应的电气连锁控制,达到软启动的效果。
6.波形显示功能
在使用的人机界面主界面上,用户可以通过“曲线”记录窗口了解变频器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波形,以初步了解高压变频器过去或现在的工作情况。
7.故障查询功能
具有故障定位与查询功能,轻故障时高压变频器会在主界面上提供报警信息,重故障时高压变频器不仅提供报警信息而且会有警铃音像发出。在高压变频器的控制柜的人机操作界面的主界面上,用户可以通过“报警记录”可以查询故障的历史信息。
8.旁路功能
如果K1,K2,K3采用单刀单掷隔离刀闸,用户可以进行手动旁路操作。
K1,K2闭合,K3断开时,电机可以控制调速运行。
K1,K2断开,K3闭合时,电机可由KM直接启停并进行保护,拖出电机工作回路,此为变频直接旁路功能,便于维护与检修。
如果K1,K2,K3都采用电动开关,则可以实现三者之间的机械互锁,实现自动旁路及软启动操作。
应用
单机应用
单机应用就是“一拖一”功能,整个控制回路中用户方只有一台电机实现启动并控制。
“一拖多”功能
“一拖多”顾名思义就是利用一台变频器实现对多台电机的启动,这种启动方式与直接电网供电启动不同,它可以使电机的供电频率从零开始逐渐的增加到额定值即电机的软启动。
Ki(i=1,2…n)闭合,Ki′(i=1,2…n)断开,电机可实现工频运行。
Ki分断,Ki′闭合,Km闭合,电机可以实现调速运行。
可以实现电机的软启动及启停自动调速功能的前提条件是:Ki, Ki′都采用真空电动开关。

网友A:
上述切换的说明中,没有提及所谓同步切换的言词!

网友W:
热切换如何平稳过渡

网友K:
bu ti le. tai fang ren. qi shi qian mian du yi jing shuo de heng ming bai le.
geng yi hu ye shuo guo yuan li shi yong yuan jian shi xian de. hen you dao li.

网友X:
看看山东新风光的垃圾广告
想想山东新风光的产品质量
真丢山东人的脸!
比脑白金还烦!

网友K:
zhi chi yi xia.

网友X(2007-08-01):
这个贴子太好了,我也是做高压变频器的年轻人,希望向前辈们多学习!
但我觉得:单元串联多重化的高压变频器输出的应该是非常近似的正弦波,如火所说的频率、幅值、相序、相位和工频一致应该可以办到,而刘志斌老师好象认为不可能一致,不知道刘老师是不是认为高压变频器输出的波形和低压一样是方波?还是刘老师另有高见。
我是年轻人,也许经常会说错话,请大家谅解,希望不要骂我。
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A:
“单元串联多重化的高压变频器输出的应该是非常近似的正弦波”

1、单元串联多重化是解决模块耐压问题而采用的方法,它不会影响输出波形;
2、高压、低压变频逆变原理一个样,输出一个样,高压电压高,电流小,损耗小而已;
3、你说的结论是哪里来的?你自己想的???

网友D:
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傻子,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回答:“没有!”,比方说你讲“吃饭了吗?”他回答:“没有!”你讲“天下雨了,快回家,”他回答:“没有!”我想问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
啊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A:
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第一次听见傻子这样讲话,难怪他,他能讲出道理来吗???!!!

网友N:
2003的时我单位上一台250kw的高压变频器,一拖二形式采用冷切
换,

网友K:
不错,好文章。支持一下双方。[/b]

网友Y:
切换时只要保证同频,同相,同压,即使工频和变频处于并网状态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另外大家存在一重误区,就是认为变频器输出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压,其实这是错误的,变频器输出端之所以不能加压,主要是变频器内存在电容,上电瞬间电容是处于短路状态,而变频器输出端又没有任何缓冲回路,所以会造成IGBT炸毁。如果在施加电压时,电容已经充电,那么再施加电压电容就处于开路状态,所以不至于损坏变频器,这就是为什么变频器允许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同理,变频与工频如果在同步状态下也可以并网运行 。

网友Y:
另外需要注意,变频器在已充电并且运行状态下,就是个电源,所以切换时并网运行部分并无冲突,可以近似的等同于两个同步电源供电。但是如果变频器在没有输出情况下,在输出端施加电压,则可能造成直流电压过高。

网友N:
技术能不能保证同频,同相,同压.

网友Z:
两方都是高手呀

网友AA:
各位大家好!
我是本行业的无名之辈,现在手里正好有一个高压项目可能会涉及到热切换.本想来看看学习学习的,但是很令人寒心,没有学习到什么东西,反而是看到一帮人在骂街,实在忍不住,就想来说两句.
我就中专毕业,大道理我是不懂的,但以理服人还是了解的.想必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技术看法等各方面有分岐很正常,讲事实摆道理嘛.
我觉得刘先生这方面做得稍好些,至少是坦承布公地把自己的看法以及原因说了出来,供大家商讨.但是部分人呢却只想用"事实"来压人,我想既然你真有事实,那就详细拿出来讲讲是怎么实现的不就行了吗?如果你有什么机密,那就别到此主题上来.
另外我要说下版主先生/女士:你既然作为版主,请你负一点责,请不要让人把此当作口水堆,无论他是什么人,无论他技术或论点是多么优秀,只要他出现不文明用语,一律封杀!请还工控网一片洁净的天空吧.

网友AB(2007-09-02):
同意楼上的意见,其实我也一直想弄明白变频器的输出端到底能不能加电压

网友N:
只要他出现不文明用语,一律封杀!请还工控网一片洁净的天空吧.

网友AC:
安川的高压变频可以热切换吗?

网友AD:
请教:变频器应该怎么选择配套变压器啊?

网友AE:
要实现高压变频器热切换,还要加个东西,不是高压变频器本身能切换的,不晓得说的对不对,我自己认为是对的哈

网友AF: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8-4 9:18:00 发表的内容:

“单元串联多重化的高压变频器输出的应该是非常近似的正弦波”

刘老师,采用单元串联多重化技术的还有一项是多电平,电平数越多输出的波形就越接近正弦波,采用两电平、三点平的输出波形当然没法和单元串联高压变频器器相比了

网友AF:
“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4 9:18:00 2、高压、低压变频逆变原理一个样,输出一个样,高压电压高,电流小,损耗小而已;”
刘老师,采用单元串联的高压变频器和普通的低压变频器原理上是有区别的,建议你好好看一下
1.虽然单元串联变频器的每一个功率单元和低压变频器类似,但是进行串联后就有区别了;
2.前面是有隔离变压器的,而且是移相的,也就是说输入和输出的电压相位是不同的;
3.高压变频器的输出和输入可以做到同相、同频和同幅的

网友A:
“虽然单元串联变频器的每一个功率单元和低压变频器类似,但是进行串联后就有区别了;”
1、求真: 你能说说有什么区别了?
2、你能说说单元串联结构是什么作用?
3、你能说说高压变频器与低压变频器在原理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G:
"直接启动都不会顶空开,变频/工频切换时,延时过大也顶空开"
有没有注意水泵是否因水锤效应而使电机反转,此时切换就很可能顶空开。

网友AF:
单元串联结构很多厂家都有详细的结构图,你应该自己看一下,主要作用就是提高电压等级,但是和器件串联不一样的均压问题相对好解决,因为采用了级联结构,电平数变多,一般单相电平数不少于4,10kv的一般8-9级,因此输出波形非常接近正弦波,因此被称为完美无谐波变频器

网友AF:
再说说高压变频器和低压变频器的拓扑结构区别:
1.首先不管什么变频器,都有几种拓扑结构,因此说高低压的区别不妥当,因为高压和高压都不一样,低压和低压也不一样,我们说的是单元串联多电平电压源型高压变频器和普通两电平或三点平低压变频器区别;
2.由于这种高压变频器输入侧采用移相隔离变压器,可以有效消除输入谐波,因此对电网污染很小;
3.输出部分采用功率单元串联,每一个功率单元只输出单相电平,通过串联叠加输出高压,所以可以做到输出10kv的等级,而采用三电平结构的鉴于器件的耐压水平,不会做到10kv等级;
4.鉴于这种结构,这种变频器无法实现四象限运行;

网友AF:
刘老师:
说句心里话,你应该多看看书了,隔离变压器将系统分成了两部分,变压器是电网的负载,然后变压器是变频器的电源,中间隔离开来,因此两边是各自独立的系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直通这一说,只要做过高压变频的都知道啊

网友A:
求真:
1、说句心里话,你应该看看我的发言,关于隔离变压器好像和你的观点没多大差别;
2、有点差别,那就是我不认为隔离变压器具有你说的“消除输入谐波”的作用;

网友A:
3、“单元串联结构”主要作用就是“提高电压等级”,这和我说的为了提高耐压是一回事;
4、不过你还是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由于高压采用“单元串联结构”,这样直流部电压可以有多个,逆变时可以用高低不同的直流电压实现输出正弦电压波形,“因此输出波形非常接近正弦波,因此被称为完美无谐波变频器”。

网友A:
5、如果为了实现输出接近正弦波,而直流部采用多电平结构,却给电机发电制动带来了麻烦,就像你说的“这种变频器无法实现四象限运行”;

网友A:
求真:网友,我还是非常感谢你,在你的发言中,我还是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和见解,谢谢!!!

网友A:
为什么高压变频器一般都有隔离变压器?
1、当采用模块串联结构提高工作电压时,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均压问题;
2、它不能像其他电路那样,利用并串联电阻的分流方式均压,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隔离变压器,二次用多个绕组串联方式分割高压,串联模块的电压就是二次各个绕组的电压,即所谓“级联结构”;

网友AF:
大家互相学习探讨可以提高我们的水平,谢谢,至于隔离变压器为什么会消除谐波,是因为这种变压器的次级绕组采用了多组延边三角形接法,次级绕组越多,谐波相对越少,但是变压器的制造工艺要求越高,几个也越贵

网友AF:
我想这里面的主要问题还是并网时的冲击问题,因为并网的设备在和电网相连时肯定会有一定的冲击,我们要保证多少的频差、幅差或者角差才能保证冲击对变频器不会造成影响,前面的 自由人 不知道你们做的时候能控制到多少的误差范围才能并网,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A:
1、只要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载波形式的模拟正弦波,要实现同频、同幅、同相位是不可能的;
2、如果实验的话,在变频器输出端串一电抗器,即热切换是在电网电压通过电抗器与变频器对接的,而不是直接对接的!

网友D:
感谢求真师父这么耐心的答复,让这头倔老牛有点低头的认识,这也应了毛老头的话:“世上无难事,只怕肯登攀”,本来行内的几个朋友已经不愿接招,我也发出了“I 服了 U”,“再也不回他的帖”的毒誓。没有想到师父您几招下来已经把他驯服,佩服!佩服!可能是“说句心里话,你应该多看看书”了这句起了作用,他回头看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原理吧。所以啊老刘同志,其实您的较真,挑刺,钻牛角尖的习惯我都认为是对的,我也是这样的人,以为从反方面看问题可能更容易找到问题点。但提出问题不能凭自己的臆想及想当然。您本来是个年纪应该不小的电工老师啊,这样很容易让人羡慕您返老还童啊!清早起来看到您有点变化,发点感慨!“说句心里话,你应该多看看书”了!我看到你在一个关于变频器的矢量控制的论题上又和如火版主教起真来,但您问的问题的确好回答而又不好回答,您如果随便找一本《电动机与电力拖动》的书看你的问题可能大部分都有答案了,并且相当详细。看完交直流机的拖动后,再看一些变频器的书籍,就能理解矢量控制的一些基础理论了,特别推荐好像是张燕宾老师写的一本关于变频器的书,比较浅显易懂,对您可能比较有用。最后送您一句“书比黄金”

网友A:
   楼上的,你的缺点就是想“驯服”别人,又没有理论和实践,只好喝口猫尿来骂人或发毒誓。你说的那些书,我教了一辈子,全都背得下来。可是科技不断发展,知识不断更新,我也有不明白的地方,本来希望你这样的高手指教,可你酒醉不醒,尽说些塞不进耳的话,实在叫人无可奈何,在这个网上我对你说过,你只要指出我的错误,我会叫你师傅!

网友Y(2007-10-08):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28 22:27:00

   求真:

1、说句心里话,你应该看看我的发言,关于隔离变压器好像和你的观点没多大差别;
2、有点差别,那就是我不认为隔离变压器具有你说的“消除输入谐波”的作用;

   隔离变压器本身不能消除谐波,但整流变就可以,变压器不仅仅是做隔离,还有移相功能,形成多脉冲整流!我们知道三相全波整流脉冲数为6个,如果每相有6个同样的整流脉冲数呢?那就是36个,通过变压器移相可以达到谐波自动抵消的效果。
  高压变频器不单单是一个设备,而是一个完整的、复杂的系统!

网友Y:
  其实完全同步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能说把相位角偏差限制在一定范围,这个偏差也不是绝对的,可以在允许范围内适当调节,当然越小越好,但如果角度太小,锁相时间必定会延长,而且成功性不高,如果角度太大,冲击必然加大,所以角度大小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调节。
  单元串联变频器每个部件之间独立性都比较强,变压器主要作用是:隔离,消除输入谐波,还有就是将副边电压等级调节到功率单元能接受范围内。
   单元串联主要作用是:提高输出电压等级,增加输出电平数进而使输出波形接近正弦,还有可以减小电压突变对电机绝缘的伤害,等等!
  这种类型变频器每个部分相对独立性较强,分工也比较明确,最终组成一个变频系统,而不是像低压变频器那样是单纯的一个设备。

网友Y: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29 21:08:00

1、只要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载波形式的模拟正弦波,要实现同频、同幅、同相位是不可能的;
2、如果实验的话,在变频器输出端串一电抗器,即热切换是在电网电压通过电抗器与变频器对接的,而不是直接对接的!

   刘先生这句话说得很正确,变频器切换的时候如果加上输出电抗器效果会更好,如果不加,在允许范围内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加上输出电抗器效果会更好

网友V:
 有很多公司的产品最高规格其实是虚拟的。

现有一矿业项目:拟10KV,6300KW风机,请问:
哪个品牌的软启能做?

哪个品牌的变频能做?

网友A:
我能做,额定电流以下启动,既不用“软启”也不用变频!

网友AH:
我门公司高压变频里这种热切换叫“飞车启动”,也就是电机在工频运行的时候,切断工频电源后,合变频电源(使用真空接触器或真空断路器),点启动,使电机还在旋转的情况下变频拖动起来。我调试我们公司设备飞车启动的时候,通常都是找块转速表測电机的实际转速,例如断工频电源后20秒,电机从50HZ下降到40HZ,这个时候我只需要把变频器输出频率调整到40HZ ,然后点启动就可以了,反正我从来没有失败过,不过我有个问题,同频同压得问题很容易解决,那同相位是怎么解决的,难道我“飞”了十几套设备,都碰巧同相位?还是说,不同相位也没关系,请高手赐教哈。

网友AI:
呵呵,老雅,你找到你的供应商了吗?
公司是用来攒钱的,它不会提供你所想要的一切!
最后一招就是找刘志斌吧,他可是工控网第一牛人!

网友AH:
6300KW,现在肯定是个公司就敢接,效果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国内有名的就那几个牌子,我感觉东方,质光,利德,产品还可以试一试,没有200台的业绩,谁敢用阿

网友AJ:
10KV6300KW,电机额定电流约450A。
东方国产的可能只能做300A以下的。东方与日立合资,东洋鬼子有,当然,价格奇高。
利德最大可能也只有400A的。智光恐怕就更不能提了。

网友AH:
6300KW的肯定要用水冷了,不知道那家水冷作的好

网友A:
“切断工频电源后,合变频电源”是冷切换!

网友AK:
"安邦信"高低压变频器专业生产厂家:http://www.ambition.com.cn

网友S:
10v 6300kw 美国本秀能做。。。

网友AJ:
6300KW不用水冷肯定可以做。罗宾康有。

网友AH:
不知道国内那里有运行业绩,想去看看

网友AL(2008-01-12):
好讨论的很好,本人这方面水平有限,顶一下。

网友AM:
好象问的是用软启动装置,我们公司做的最大的是5600KW/10KV,现在在马鞍山钢铁运行. 冷却方式我要去查一下.

网友AM:
同意super-yang的发言。

网友AN:
总算明白好贴为什么这么少了,太多无知的人却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对于人家说得不一样的就是漫骂,但是要他说出个三二一他就不行了.让人伤心啊!

网友AO:
我曾经看过国家的知名专家的论述:同意
1.热切换的变频器应采用串联多重化结构的变频器.
2.采用锁相环技术.
可以实现热切换.的思想.我还记得目前ABB的大功率变频可以实现了锁相环技术.
很不好意思,目前我的一些资料被我的老婆误删除了,等我把硬盘拿回来的时候,如果还能找到的话,那么我把该网页的地址贴出来,供大家学习! 还有一定要清楚什么叫热切换,什么叫冷切换,概念不清,那么争论无止境.你说的"变频输出端与工频之间是高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短接"那么不短接实现的切换就不叫热切换吗? 每个人都有擅长的方面,不要拿自己稍微会点的知识来和人家争论.我希望我们的工控人有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有很好的基础,那么即使不会,如果工作上需要的话,很快能够学会,这就足够了.如果有机会让我们来研发,我们未必比别人做的差,可能会更出色!

网友A:
  “热切换的变频器应采用串联多重化结构的变频器.”

1、采用串联多重化结构的变频器输出与输入在电气上隔离的;
2、所以在热切换时不存在三相电源被短路的情况发生;
3、但是变频器输出的PWM调宽方波与电网的正弦波即使在锁相环技术下直接对接也存在烧逆变模块的问题!
4、可以在锁相环技术下PWM调宽方波与电网的正弦波采用电抗器间接热切换方式;

网友A:
 “每个人都有擅长的方面,不要拿自己稍微会点的知识来和人家争论.”

1、“不要拿自己稍微会点的知识来和人家争论”,这个说法不妥,之所以有争论,就是因为有一方认识上存在误区或疑惑,否则就没有争论了!
2、争论不是什么坏事情,这也是论坛存在的意义,是相互学习的好方式,对辩论双方都有提高;
3、真正应该鄙视的是那些一个道理讲不出的开口骂人的人!

网友AO:
你这是在说实现热切换时,变频应在设计上的考虑,而没有说出他的概念!
你说的"变频输出端与工频之间是高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短接"
和"所以在热切换时不存在三相电源被短路的情况发生"有没有矛盾?

网友A:
  “我希望我们的工控人有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有很好的基础,那么即使不会,如果工作上需要的话,很快能够学会,这就足够了”

1、这句话说得好,“工控人有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有很好的基础”!
2、在论坛里,正确参与讨论,研究讨论问题,是不断学习新知识的好方法;
3、在辩论中,说错话或观点存在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知错就改,及时修正错误,而不是坚持错误,甚至文过饰非;

网友AO:
不过我可以负责人的告诉你,业界的很多精英真的没时间来这里讨论,他们不断的看书,实践!譬如北京知名的数控人才那里有时间来这里讨论呢? 都在忙他的工作和生意.我是只应用,我了解了我的定位,那么会有助于我的工作!

网友A:
  "变频输出端与工频之间是高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短接"

1、这种情况是指,变频器输入端直接与电网连接,电网电流直接被整流的情况;
2、在电网电流直接被整流的情况下,变频器的输出端的任意一点与电网的任意一相之间是线电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短接!

网友A:
3、如果变频器输入端与电网不是直接相连的,而是有隔离变压器,就不存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的任意一点与电网的任意一相之间是线电压的情况!

网友A:
  “业界的很多精英真的没时间来这里讨论,”

1、这是事实!
2、我之所以天天在这个网上,是工作性质和条件允许的,也是兴趣之所在,乐此不疲而已;

网友AO:
恩,是的.做技术就需要有这样的勇气.记得我在公司做的时候总爱问人家问题,搞的人家都烦我了.后来我知道了,我总是思考我感兴趣的问题,我学不过来啊,为了节省时间,我把没思考的问题都让别人告诉我,呵呵!想想那个时候真可笑.不过我不希望目前很多公司的人那样,思考不出来也不问,这样不利于自己的提高,交流是提高水平的好办法!

网友A:
在变频、工频切换问题上,工控有长达几年的讨论,说有炸机的危险,有剩磁发电的解释等等。这些讨论,还有离奇的解释,引起我的兴趣,这一讨论就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今天又和你争上了!

网友A:
谢谢你九重天,我们做个好朋友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网友Y:
这个话题可以到此为止,有兴趣可以起一个新的话题。

网友AO:
其实这个问题解决很简单,只需要几个电话就可以了,那就是问当前几家可以实现热切换变频的厂家的RD人员是怎么处理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冷切换安全可靠,简单方便,没有多大冲击,热切换存在缺陷没有必要!

网友AO:
在一些工程项目中冷切换是不可以的.他有停机等待的时间.
我在一两年前看过这方面的论述:不一定准确,靠记忆我把概要写出来.
1:冷切换
2:热切换:热切换分为同步切换与非同步切换.
 在高压变频器一般只能是同步切换.
 低压变频可以同步或则在频率稍微高于50HZ的时候,实现非同步切换. 本人相信ZIYOUREN1220的说法.不过我不清楚他用哪家的变频.我只记得ABB的大功率变频可以,现在可能会更多.

网友A:
  “冷切换是不可以的.他有停机等待的时间.”

1、看来你的概念确实不同;
2、我的理解冷切换没有停机等待的时间;

网友A:
能说说你的冷切换、热切换、热切换同步切换、热切换非同步切换的概念是什么。

网友AP(2008-02-20):
我支持刘志斌的钻研经省。讨厌那些不做学术讨论只攻击人格的家伙。

网友AQ:
脑袋不够用的,变成了浆糊,等下再去看看你们提到的一些基本知识,最后谢谢你们

网友AR(2008-04-03):
三晶变频器(经济迷你型、通用型、风机水泵型.专用型)
变频器专业制造商 三晶经济迷你型变频器-诚招销售商/OEM贴牌/裸机

一.产品系列:

·SAJ8000M(经济迷你型)

三相380V 0.4KW-5.5KW

单相220V 0.4KW-3.7KW

三相220V 0.4KW-3.7KW

·SAJ8000G(通用型)

三相380V 0.75KW-400KW

·SAJ8000F(风机水泵型)

三相380V 5.5KW-400KW

二.产品特点:

·采用电机专用处理嚣DSP矢量控制

·动态性能稳定,反应速度快,适合于频繁起动正反转场合

·低频转矩输出200%,转速精度0.5%,低频运行特性良好

·标准RS485/Modbus通信接口,内置PID,简易PLC

·载波频率可调,静音运行

·体积紧凑,安装方便,操作简单

·采用SMT全贴装生产及三防漆处理工艺

·保护功能能全面,安全运行

三.应用场合

·良好的性能特点适用于各种OEM,广泛应用于各行业机械、纺织、包装、印刷、电梯、陶瓷、车床、风机、水泵、输送、制药……等

想要了解更详细资料及其它疑问欢迎致电本公司客服部:400-678-6091

全国各地销售点服务热线

江苏办:13951574499

浙江办:13801518163

山东办:15863083125

重庆办:13983765990

上海办:13916780839

广州总公司:13501544158

网友AS(2008-07-15):
有一台10KV,315KW引风机。如运行中变频器故障时自动转工频(工况不允许停机),由于风门的开度比工频时开度要大,工频只有50%左右,变频开度95%.自动转过去,在转过去那一刹,由于风开度过大,会不会引起锅炉内欠压保护、或过载而保护,如有的话,怎么改造,先谢谢更位老大啦。。。。。

网友AT:
你们好

请问哪家公司需要制动单元

如有请与我联系

网友AU:
诚招变频器硬件设计工程师(功率电路设计工程师)

今天又挨老板K了,招个变频器硬件设计工程师真难啊~问下l论坛里头的同事有没有熟人可以做推荐啊

以下是公司介绍 :该公司位于安徽省池州市,占地350亩,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制造、经营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公司与国家重点高校合肥工业大学教育部光伏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共同开发高压变频器及太阳能光电等产品。

1.有意者直接在网上发送简历.
2.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与福利待遇.

岗位描述:

1、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自动化、电机控制等或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
2、了解大功率电力电子电路的设计;
3、掌握交流电机控制技术,能进行电路设计和PCB板的制作;
4、学习能力强,做事严谨,能吃苦,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5、2年以上高压变频器工作经验。

联系人:熊先生 电话:0551-5666542 13956913826 邮箱:smallbear212@126.com

网友AV(2008-08-21):
太好了,全是师傅,来此相见恨晚,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M(2008-12-29):
引用 网友AS:
有一台10KV,315KW引风机。如运行中变频器故障时自动转工频(工况不允许停机),由于风门的开度比工频时开度要大,工频只有50%左右,变频开度95%.自动转过去,在转过去那一刹,由于风开度过大,会不会引起锅炉内欠压保护、或过载而保护,如有的话,怎么改造,先谢谢更位老大啦。。。。。

呵呵,除变频外,再加一软启软停设备。

网友AW(2009-03-24):
对:刘志斌 关于
   “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而不是仅仅幅值。”

1、我说的就是“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情况,也不能把变频器输出和工频连接;
2、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把变频器输出和工频连接,连接就炸机!
3、你说对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AW:
1。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情况下,在变频器和工频之间加入电感,可以连接。因为两个电压源肯定不能直接连接。
2。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把变频器输出直接和工频连接,连接就跳保护!

网友AX:
1:对于大型电机及转动惯性较大的情况下,电机在失去外部电压的时候,产生“残压”是肯定存在的。

2:两个电源进行并联运行从理论上是肯定可以的,但条件是一定要“同期”,一般会通过电抗器进行“隔离”,说白了,就是提高电源的内阻,在电压波动或并接瞬间减小冲击电流。

3:如果两电源要长时间并联运行,那么至少其中有个电源要不停地跟踪对方电源的频率、相位及幅值,三者不可缺一。在频率、相位一致的情况下,调整电源的幅值可以增大该电源的功率输出,也可以做到输出为0.

网友AY(2009-06-27):
  高压风机水泵变频器投资  www.sun-tow.com   QQ757687561

网友AZ:
      都这么麻烦啊,我们做的高压变频器控制千米皮带机运行,就有重载时切换工频运行的功能,这是为了长时间在50HZ运行时在工频上更省电。效果很好啊,直接就切换过去了。

网友BA(2009-11-12):
我厂生产的高压变频器为开环控制V/F变频器,其对电机转速的检测是通过检测电机电流,所以做瞬停再启动时启动电流很大,不过后来引入了飞车启动后,电流就小多了,所以可以通过改变软件而改变其搜索电机频率的方式,就可以大大提高其频率输出准确性

网友BB(2010-01-10):
引用 网友A:
   “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

1、你记住,变频器输出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和工频短接,如果短接,工频三相将通过变频器内电路形成短路,会出乱子的!
2、你用两独立工频电源并网的思路想实现工频、变频的共同供电后,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是十分错误的;
3、你的错误在于,变频的输出不是独立于工频的另一电源;
4、要实现切换,首先要变频器自由停车后进行,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后才可切入工频,这个之间要有足够的时间延时,负责会造成工频与变频的瞬间短接而跳空开的情况!

求教:一、所谓变频器“热切换”有实际案例吗??个人认为现有设备不可行。

            二、“4、要实现切换,首先要变频器自由停车后进行,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后才可切入工频,这个之间要有足够的时间延时”有必要设备全停下来在切换吗???

网友BC:
I have done many this called transfer bypass, no problem.

drive output should has one reactor , during tranfer, very short time, both bypass and drive out as well motor tied together.

网友BD(2010-03-29):
不分老提变频器了,怎么不提一下软启动器呢。

一样一拖几,一样节能。

网友BE(2010-06-14):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SIKES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主要产品有:
1.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2.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滤波器;
3.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交/直流电抗器;
4.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5.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产品面向国内外,主要提供给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代理商,自动化工程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成套设备配套厂商等;
配套品牌:西门子、LG、富士、ABB、施耐德、西威、爱默生、欧姆龙、安川、三菱、日立等变频器。

公 司:深圳市西凯士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韦生
手 机:13554955169
商务 QQ:910605971
E—Mail:910605971@qq.com

网友BF:
切换时最好使用锁相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BB:

……有必要设备全停下来在切换吗???

1、“设备全停”,叫重启动,不叫切换;

2、变频器自由停车后进行,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后才可切入工频,这个之间要有足够的时间延时,以保证电机从变频器切出后没有电弧等连接;

3、时间延时一般不超过0.5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F:

切换时最好使用锁相技术

1、如果电机与变频器开路,电机无电,工频接入不存在相差的问题;

2、如果电机与变频器不开路,变频器输出与工频本不是同频同周期的正弦交流电,相差是绝对的,怎么锁相?

网友BG:
吧做广告的都给封杀了

网友BH(2010-11-17):
这个讨论持续了这么长呀。我来说下我的应用吧。我是从事高压变频器售后工作的,所以对这方面也是有了解的。像你们说的热态切换,我们公司还在研究中。就是保证变频切工频一个无扰切换。具体到哪一步了暂时还不清楚,但是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了。冷态下的切换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上次我做的一个调试,具体方案是这样的:变频器运行的某频率下,先给变频器急停,延时1秒发切换指令(防止变频器未停机而甩负荷,造成变频器损坏,PLC中也加了未停机不做切换逻辑),在0.6秒内变频器切除,延时0.3秒合上6KV进线开关。电机工频启动,但是用户表示冲击较大(这个是带负荷的实际测试,并且测试了5次,可见这个冲击对电机本体来讲还是能承受的,500KW电机—300MW火电一次风机)。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加了个延时,0.3秒修改为5秒,若风门位置信号未到,延时5秒自动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风门位置信号,该信号就是当变频器急停的时候开始关闭一次风机入风口挡板,到一定位置反馈给变频器的。至于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降低电机的冲击。不过挡板的关闭速度一般都比较慢,除非是快速反应风门。希望还有人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BH:
对:ljm841130 关于

我厂生产的高压变频器为开环控制V/F变频器,其对电机转速的检测是通过检测电机电流,所以做瞬停再启动时启动电流很大,不过后来引入了飞车启动后,电流就小多了,所以可以通过改变软件而改变其搜索电机频率的方式,就可以大大提高其频率输出准确性

内容的回复:你说的应该是虚拟速度传感器,这个是通过检测到的电机数据来建立一个数学模型而得到的。不知道你们的飞车启动时间有多长?你这个和变频切工频没有什么关联。作用是工频切换到变频下吧。上面说的那个调试中也有这个,0.9秒的时候切换回来。频率从50掉到40。至于我们的这个飞车启动时间看这0.9秒就知道了,其中还包括高压接触器的切换时间

网友A:
1、热切换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电流与工频电压、电流是不同性质的电源!

2、就是工频交流电之间进行切换时,并网时,也是很谨慎的!

网友BI:
如果能使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频率,振幅,相序,相位完全和工频一致,在切换主回路串接一个抑制电流突变的电抗器,就可以实现同步切换。我坚信,罗宾康的可以做到。

网友A:
1、“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频率,振幅,相序,相位完全和工频一致”,是不可能的;

2、变频器为什么用WPM波模拟正弦波,就是因为它不可能输出频率可调的正弦波的缘故!!!

网友BJ(2011-03-02):
变频器是载波,而电网是50HZ的正弦波,切换在一个分值上,怎么会完全一致呢?冲击是有的只是大小的问题

网友BK:
高压变频器想做热切换?

现在还没有成功的吧?

现在我这里有个课题,3200KW10KV电机,如果高压变频器坏了,在停机情况下切换到工频。就这样,做起来都麻烦,对电网、电机、风机的冲击怎么解决还没有底呢。

真诚请教各位。

网友BL(2011-05-24):
学习了,注意楼主提出的是高压变频的热切换技术.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BM:
变频切工频是很好实现的,但是工频切变频难以实现因为需要检测电压、频率。相位、还有突停时反向电动势。有的品牌的变频器说明上说具有这种功能叫“飞车启动”但变频器要有相当大的余量。变频切工频在我厂脱硫罗茨风机上已成功应用,使用西门子LOGO!编程来实现的电机是280KW的已经运行两年一期脱硫罗机控制回路改造方案
一期脱硫罗茨风机目前的运行控制方式有2种:变频运行和工频运行, 3台罗机同时只能有任意1台变频运行,其他任意2台可工频运行。在实际生产中,一台变频运行,用于工艺调节,其他两台根据产量工频运行。
罗茨风机电机功率为280KW,电流540A,变频器长期工作在大电流下,电力半导体器件性能逐渐劣化,发热越来越严重,特别在气温高的天气下,变频器散热成为影响稳定运行的大问题,另外变频器作为电子产品,在工业生产环境下,因电磁干扰、CPU程序跑飞、CPU死锁、电子元件损坏、失效等不可控因素造成意外停车的事故也多次发生,在电气方面,罗机变频器是脱硫工段故障率最高的电气设备,对生产影响很大。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准备对罗机控制回路进行技术改造,以降低罗茨风机变频器故障时对生产的影响。对变频器故障时的应对措施有两种方案:
1、 两台变频器之间自动切换:脱硫罗机共配置了两台变频器,一台是森兰SB61型,性能较差,功能可靠性较低。另一台是富士FRENIC5000G11型,相对性能较高,并且具有工频、变频双向切换功能,我们准备利用此功能,在森兰变频器故障停机时,利用可编程控制器自动切除森兰变频器并自动启动富士变频器并发出声音报警,富士变频器在引入启动模式,自动搜寻正在惯性旋转的罗茨风机的速度,输出相应的频率,无冲击的接替罗机的变频运行状态,如变频器切换失败则立即转入工频切换。
2、 变频器至工频切换:当变频器出现故障停机时,可编程控制器立即切掉变频器,并输出声音报警,经过短暂延时,投入工频电源,使罗机工作在工频状态,由变频器完成的工艺参数调节功能改为阀门控制。在应急处理完成后,再变频启动另一台罗机,接替工艺参数调节功能后,退出其中一台工频运行的罗机。
对于以上两种方案,我们电气部内部进行了讨论论证,第1种方案,变频器的速度搜寻计算功能需要时间,而罗机在失去供电后降速较快,因此在变频器计算完成具备切换条件时罗机可能已经停止旋转,另外变频器功率余量大的情况下,切换成功率较高,而罗机变频器的功率余量很小,因此这种切换的成功率和效果都不适合我们的工艺条件。
第2种方案的切换成功率最高,速度最快,但是需要人工调节工艺参数,建议组织工艺及相关部门进行一次技术论证会,以确定切换时的工艺操作流程和调节设备的控制方式。

网友BN(2011-07-04):
变频器的热切换在西门子叫做Synchronous Transfer。分上切(Up Transfer)和下切(Down Transfer),上切指变频切工频,下切指工频切变频。这个功能是西门子变频器的内置功能,配上一个电抗器、几个数字量点和几句标准控制语句就可以搞定,非常简单。切换前变频器输出和变频器输入的电压需要保证幅值、相位、相序、频率等量在一定误差范围内,电抗器的选型实际也由允许的误差范围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N:

……切换前变频器输出和变频器输入的电压需要保证幅值、相位、相序、频率等量在一定误差范围内,电抗器的选型实际也由允许的误差范围决定。

1、热切换,是工频在变频有输出的情况下,短接切换,是不可行的;

2、西门子不是热切换了,它是通过电抗器将工频与变频器输出不等电位连接,进行不断电切换的,是可行的。

网友BN:
实际上我从没有看到过热切换这个名词,都是大家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已。

看看如火兄弟的定义先,“同步切换:在电动机不停止的情况下,变频器可与电网相互切换,又称热切换”,我认为是可接受的,热切换就是指同步切换。

刘工认为热切换要不通过电抗器直接切换,那确实不可能,两种不同性质的电压源并联肯定会造成很大的环流,不可能的热切换我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和讨论的意义!

网友BO(2011-08-19):
高压变频器的核心技术,看来西门子,东芝早已很成熟了,不知道现在国产的高压变频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特别是像这种“热切换”技术有没有突破。

网友BP(2012-06-25):
一帮人讨论了3年也没有正确结论。

本人搞软起动多年,今天给大家扫盲:电压型变频器不可以热切换,否则会造成网侧电源和变频器输出侧之间的短路。因为变频器输出侧有二极管,只要有1个IGBT导通,就形成短路回路。电流型变频器可以热切换:切换前要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网侧电压的电压,频率,相位角。只有这3个变量差同时小于设定值,就发出切换指令。

如果3个变量差的设定值小,切换平稳,冲击小,但不容易切换;如果3个变量差的设定值大,容易切换,但对电机冲击大。

钢铁行业的高炉风机,烧结风机和制氧机都是这样起动的。中石化海南炼油的18MW风机软起动就是我在06年调试的。

根据风机的外特性,起动变频器容量是风机电机容量的1/4 到1/10。可以一台变频器起动多台电机。

网友BQ(2012-08-11):
这里面讨论的谁是国内顶级高压变频器厂家的研发人员,如果有,实践的效果是什么,这技术早串联多电平早就能做出来了,还这么激烈的讨论,楼上一个做软启动的跳出来下个错误的定论还理直气壮了。谁说的变频器一定用二极管整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