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栅是靠什么来防爆的?

楼主(2007-04-13):
安全栅是靠什么来防爆的?
本安系统在国内越来越受人关注,作为其主要 构成部件的安全栅也被人们所认识。那么,安全栅是靠什么来防爆的呢?控制能量,控制能量是安全 栅防爆的法宝,不管是齐纳安全栅还是隔离式安全栅都是通过控制能量来达到防爆规定的要求的。齐 纳安全栅,从名字上我们知道齐纳安全栅其主要构成元件是齐纳管,也叫稳压二极管。但齐纳二极管 只能把电压值控制住,那么构成电能的第二要素的电流由什么元件控制呢?电阻,具备一定功率承受能力的电阻在这里充当了限流的作用,使安全栅输向危险区域的电流始终控制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从而达到了本安。 那么隔离安栅是靠什么来控制能量的呢?脉冲变压器是隔离安全栅隔离能量的主要部件有了它以后流向危险区的能量才会被控制住。
使用安全栅的时候我该注意些什么?
本安系统除了要选择合适的安全栅外,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注意线缆和现场设备的容抗和感抗,本安防爆是系统防爆,除了安全栅需要达到所需的防爆等级外,线缆和现场设备的蓄能也是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在参量认证替代系统认 证 后,工程商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二,要注意本安接地,齐纳安全栅需要本安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1。
       第三,本安线缆与非本安线缆应分开敷设在不同的线槽里。并应有明显识。
       第四,更换时应注意断电。
       我该用隔离安全栅还是齐纳安全栅?
        一般来讲,齐纳安全栅选型容易,不易损坏,对原系统结构要求改动的地方比较少,优点比较明显。齐纳安全栅的防爆原理是用齐纳二级管控制输出电压,用电阻限制输出电流,电路相对简单。在正常工作时,齐纳安全栅相当于两个电阻串入电路,因此对系统结构无须作改动。另外,齐纳安全栅由于无信号的转变,对原信号精度也没有影响。隔离安全栅是以高频作为基波,将信号进行调制解调,信号有了变动,精度会受到安全栅电路的影响。隔离安全栅由于具有高频震荡电路,将产生出射频干扰,对系统不利,而且隔离安全栅也比较容易损坏。但隔离安全栅不需要本安接地,这是它比齐纳安全栅优越的地方。
  价格方面,齐纳安全栅要比隔离的便宜很多,这在需要使用很多安全栅的场合,齐纳安全栅的价格优势明显体现了出来

网友A:
似乎化工才有用,我们电厂就没有安全栅了

网友B:
问题,本安级对区域内器件的电压、电流的要求是什么?5V对应电流是多少?望赐教

网友C:
本安电路的电压<=12V、电流<=100mA。

楼主:
本安级 安全电压是36/12V

网友D(2007-05-29):
怎么类似的内容那么多啊!

网友E:
同意周公说法!

网友F:
化工厂经常用安全栅,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G(2007-11-15):
请问安全栅有正负吗?本安电缆在用的时候要穿管吗?什么叫本安接地啊?是不是安全栅要一定接地啊 ?本安电缆要接地吗? 谢了!

网友H:
解释的很详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