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6SE7035

楼主(2007-04-13):
西门子6SE7035,250KW.先报F025,U相上桥驱动和模块坏,维修后上电运行,输出平衡.带电机有抖动.带多台电机做优化时,没做完就报F107,R949中显示07.请问故障还在驱动板上,还是没调试好呢?

楼主:
参数没调试好

网友A:
还是电路板故障,我们专修变频器,13911591008有问题打电话。我们帮你解决。

网友B:
参数没问题,驱动触发板有问题了..

网友C:
应该是硬件上有问题,如果还没有好,可以发邮件到PZHXIONGBO@163.COM

网友D:
 我手上有三台二手6se70变频器  因设备改造换下来的
型号                             序列号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7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8
6se7018-ota61-z                 t-m51847500108
联系电话:13793879150

网友E(2008-09-18):
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