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V的问题

楼主(2007-04-13):
大家好,我们用的是deltaV系统,最近做过组态修改,在工程师站上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是在操作员站上看不到数据,也打不开面板!该down的走做过了!请教高手,谁知道原因?xiaoyang5227@163.com

网友A:
你在工程师站上是否添加了新的操作面板(faceplate)?
一般来说如果是的话,要把工程师站全部online download一下,慢慢的这些内容会同步到各个操作站,但是这个同步的过程会比较慢。

或者你到工程师站上把相应的面板从graphic文件夹copy到操作站的相应位置,再把工程师站和操作站download一下(不记得是全download还是只要changed setup data了),然后应该就可以了。

数据方面只要controller里面有,不成问题,关键是faceplate是不是存在

楼主:
您的招数我们都已经用过,不行。有没有LISENCS的说法?faceplate是COPY的原来有的,不会有问题的1

楼主:
对了,你的QQ多少呀?有时间讨论一下吧?我的是185995079

网友B:
做一下replicate就行了

网友C:
具体做的是什么样的修改啊?一般情况下一楼的究解决了

网友C:
LISENCS超了下装不下去,看你的情况不是它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LISENCS没有超,DOWN的时候没有提示的

网友D:
 做一下duplicate就行了.我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D:
在里面有个更新FACEPLATE的操作,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好像就是replicate

楼主(2007-07-01):
replicate怎么做呀?没有做过这个!

网友B(2007-12-07):
Replicate不行的话可以直接Copy faceplate到相应的操作站

网友E:
没遇到这种情况啊,我一搬直接拷过去,然后下装就OK 啦,是不是网络有问题啊,还有你可以修改一下你原来做的,看看是不是这次组态有问题

网友F:
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08-03-12):
对啊,我也一直copy加down

网友H(2009-01-10):
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