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WoodHead公司的Devicenet主站卡的OPC Server么?

楼主(2007-04-13):
    我们公司一直使用WoodHead公司的SST-DN3-PCI卡(DeviceNet主站卡),通过编写驱动程序,应用第三方软件进行电力监控系统应用. 现在我们想尝试使用此主站卡自带的OPC Server,将第三方软件作为OPC Client.
    请问有谁作过类似的应用,应用情况怎么样.

网友A(2009-05-08):
特价销售美国woodhead产品
本公司特价销售美国woodhead产品,如果有需求请来电,15分钟报价,联系电话020-85549621 王生 e-mail:icebw@21cn.com
SST-PFB-CLX-DTM ProfibusmasterModule for A-B ControlLogix with commDTM
  SST-PFB-CLX-DTS FDT/DTM enabling software for SST-PFB-CLX-RLL
  SST-PFB-CLX-RLL ProfibusmasterModule for A-B ControlLogix with Remote Link Library
  SST-PFB-PLC5 Profibus Side-Card module for A-B PLC-5
  SST-PFB-SLC Profibus Module for A-B SLC
  SST-PFB-SLC-ADP Profibus Adapter Module for A-B SLC
  SST-PFB-GE Profibus module for GE 90-70
  SST-IBS-CLX-RLL Interbus G4masterModule for A-B CLX with Remote Link Library
  SST-IBS-SLC Interbus G4mastermodule for A-B SLC
  SST-ASI-CLX 2 Channel Asimastermodule for A-B ControlLogix, v 2.1
  SST-ASI-CMX 2 Channel Asimastermodule for A-B CompactLogix, v 2.1
  SST-ASI-SLC Two channel ASimastermodule for A-B SLC, supprts v 3.0
  5136-CN-104 PC/104 ControlNet Card
  5136-CN-PCI PCI format for ControlNet
  5136-CN-VME VME format for ControlNet
  5136-CN-ISA ISA format for ControlNet
  SST-DN3-104-1 PC/104 DeviceNet Interface card, single channel
  SST-DN3-104-2 PC/104 DeviceNet Interface card, two channel
  SST-DN3-PCU-1 PCI DeviceNet Interface card, single channel, universal voltage
  SST-DN3-PCU-2 PCI DeviceNet Interface card, two channel, universal voltage
  5136-DNP-CPCI 3U CPCI 1 Channel Card
  5136-DNP-ISA ISA Pro DeviceNet Card
  5136-DNP-PCM-SM PCMCIA for DeviceNet w/ Sealed Micro Connector Dongle & Cable
  5136-DNP-PCM-ST PCMCIA for DeviceNet w/ Screw Terminal Connector Dongle & Cable
  SST-DN3-VME-1 VME DeviceNet Interface card, single channel
  SST-DN3-VME-2 VME DeviceNet Interface card, two channel
  SST-DN3-VME-4 VME DeviceNet Interface card, four channel
  SST-DN3-CNF-X Configuration Console for DN3 (key option X = U for USB or P for Parallel) refer to note1
  SST-DN3-OPC Data server for DN3 cards
  SST-PFB-USB-DTM USB Adapter for Profibus CommDTM (FDT/DTM compatible, No SST console required)
  SST-PB3-PCU PCI Profibus Card, universal voltage
  SST-PB3-PCU-B25 PCI Profibus Card, universal voltage, carton of 25 (cd on request)
  SST-PB3-OPC Data server for PB3 cards
  SST-PB3-CNF-X Configuration Console for PB3 (key option X = U for USB or P for Parallel)
  SST-PB3-VME-1 6U VME Profibus DP Interface, Master/Slave 1 channel
  SST-PB3-VME-2 6U VME Profibus DP Interface, Master/Slave 2 channel
  SST-PB3-ISA ISA Profibus DP Card, Master/Slave
  SST-PB3-104 PC/104 Profibus DP Card, Master/Slave
  SST-PB3-104-B25 PC/104 Profibus DP interface card, Bulk carton of 25 (cd on request)
  SST-PBMS-PCI PCI Profibus DP multislave interface card
  5136-PFB-PCM PC Card (PCMCIA) Profibus Card
  SST-DPS-104 PC/104 Profibus DP Card, Slave only
  5136-SD-104 PC/104 DH+/RIO PC/104 card
  SST-DHP-PCI PCI DH+/RIO Card, universal voltage
  5136-SD-ISA ISA DH+/RIO Card
  5136-SD-VME VME DH+/RIO card
  DC100KIT ENI Dvt Kit : Devt PCI Mother board+CD-Rom(buy DC100xxx-DVT separately)
  DC100DPM-H-B10 ENI DC100PFB Profibus DP Master/Salve, HE13. 2*5pins conn., Bulk of 10
  DC100DPM-H-DVT ENI DC100PFB Profibus DP Master/Salve, HE13. 2*5pins conn., Devt. Purpose
  DC100DPM-S-B10 ENI DC100PFB Profibus DP Master/Salve, Sub-D9 female conn., Bulk of 10
  DC100DPM-S-DVT ENI DC100PFB Profibus DP Master/Salve, Sub-D9 female conn., Devt. Purpose
  DC100MPI-S-B10 ENI DC100PFB Profibus MPI Client, Sub-D9 female conn., Bulk of 10
  DC100MPI-S-DVT ENI DC100PFB Profibus MPI Client, Sub-D9 female conn., Devt. Purpose
  SST-CCS-USB-KIT DC100CCS Devt Kit (USB Adaptor+DC100CCS+CD-rom)
  DC100CCS-C-B10 DC100CCS Module, CC Link Slave, 5 pin connector, bulk of 10
  DC100CCS-H-B10 DC100CCS Module, CC Link Slave, HE13 connector, bulk of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