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RA70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7-04-13):
我厂直流电机的电枢额定电流为542A,但6RA70中的P100却设置为24.4。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为什么?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换算?如何换算?6RA70的额定输出电流为60A。另外,在PLC中计算电枢电流的算法为:K116/16384*1350,我也不太明白,请各位指点迷津。我是个新手,请说得尽量详细些。

网友A:
电机的电枢额定电流为542A
6RA70的额定输出电流为60A

太不匹配了吧,你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B:
这是改装箱吧?

网友C:
应该是扩容的设备

网友D:
扩容装置

楼主:
是扩容装置

网友E(2007-06-03):
这个要看是哪家公司设计的了,不同的公司不同的换算方法

网友F:
是扩容装置,软件中传送的数值是0-16384
1350应是额定电流

网友E:
这好像是改装的箱子
因为我国的单位和德国的不一样

网友G(2008-01-31):
这是比例值,就是542/1350=24.4/X,结果就是X=24A

网友G:
错了,应该是x=60A

网友C:
先看看互感器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G:
这个互感器应该是1350/5A的然后再绕线6圈到30A小装置上的电流互感器上的.

网友H:
各位大虾,请问什么是扩容装置呀?能解释一下吗?本人初学。

网友I(2011-04-23):
简单点就是把容量扩大了,

网友J:
直接看电流检测的互感器,与原装置的进行对比,就可看出是多大了,我以前自己改过西门子的装置,也是扩容,30A的扩容的600A,使用起来还可以,主要是价格便宜。

网友K(2011-06-23):
您好。我是上海源亦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电源板C98043-A1600-L1/CUR/CUVC/CUD1/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

网友L:
这个是小推大的的扩容装置,可以看出给你们改这个的公司技术水平较低,连调速装置的码都不会改写。

网友M(2013-10-20):
是改装的亲,要看具体情况才能定

网友N(2015-02-12):
要知道互感器的匝数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