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 线电压三相负载不平衡对灯具的影响

楼主(2007-04-13):
我这里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是做灯具的,现在给一个大的项目卖了使用电压为380V的灯具,装上以后屡次发生灯具被烧坏的事情,镇流器噪音变大。经过几次反复,我们初步怀疑为现场因为各相负载不平衡,相电压不平衡导致线电压过大,造成过电流和过电压烧坏灯具。请问这种现象理论上可以成立吗?我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实地去查电压电路吗?

网友A:
成立!可以检查3相电压,电流,发生3相不平衡的可能性很大;
要解决的话,个人认为电压最低的那相是负载最大的,尽可能平均一下。

网友B:
成立!实地去查以下电压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们也继续在实验室测试,从多方面去查,希望更多的专家给出意见,Tks

网友C(2009-07-10):
一般是由于负载不均衡情况下中性线导通不良造成的中性点位移现象,可以检查一下零线是否连接良好,排除断线或接触不良的原因

网友C:
最根本的方法是设法平衡三相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