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饲服的零速zsp有什么用?

楼主(2007-04-13):
刚刚做饲服,好多问题不知道,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是指输入信号吗?

网友B:
伺服的零速信号有输入的,也有输出的。
做为输入是让伺服保持停止状态,有时可以视为指令禁止信号使用。
做为输出是指示伺服当前处于停止状态,可作为某些安全应用,比如告诉上位机运动轴已完全停止,然后才允许做防护开门等与安全有关的后续动作。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说当我饲服速度为零是,zsp-sg自动导通(还是断开)?
定位完毕信号DO1或INP也是输出用的,其状态改变条件是什么?
我的理解是检测到son信号关闭由off——on,不知道对不对?
谢谢上面的刘老师和波恩版主对我问题的解答!

网友C:
那是不是就是说当我饲服速度为零是,zsp-sg自动导通(还是断开)?
-----------------
是的,是导通还是断开请看说明书上写的是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D:
"定位完毕信号DO1或INP也是输出用的,其状态改变条件是什么?
" 当滞留脉冲的值小于定位范围(可设置)时INP导通。

网友B:
以上两位朋友已基本上分别回答了楼主的前两个问题,请楼主参考。

另,楼主所说“son信号”是什么?伺服允许?

网友A:
针对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必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伺服

网友C:
我估计是三菱。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j2s
谢谢上面那么多的朋友热心帮助!
Ps:ABS校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程序开头校验ABS数值是为了确定当前的位置?不校验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你所说的“ABS校验”是在上位的控制系统中吧?如果是,那是为了确定或者验证当前的坐标位置,核实坐标原点。

楼主:
我说的校验是在PLC中的,不过我发现好像abs的值对于plc来说只能就是一个验证的专用。如果要利用abs值进行控制的话,还是只能依靠PLC的扩展模块。
PLc里有个绝对定位指令,可我无法理解这个指令的原点指的是什么?到底是指饲服的绝对位置的原点还是plc通电后电机所处的位置原点

网友B:
应该是系统原点,与伺服绝对位置有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