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380V接220V电动机方法

楼主(2007-04-13):
三相电供220V电动机,而且电动机正常运转,应刻怎么个接法呀!多多指教!

网友A:
星型(Y)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B:
还要看电机是怎样的连接方式,如果三角型的话,必成Y型可以使用,
但如果是本身电机的连接方式就是Y型的话,那只有使用调压器,变压器或者变频器来实现了,不知哪位高手还有其它们方法能让Y型的220V电机接在380V电源上使用???

网友C:
本来就是三相

网友D:
功率是多少?

网友E:
让Y型的220V电机接在380V电源上使用是可以的。
大概有2种方式:
1.基频设为86.6Hz,对应的电压是380V,当输出频率为50Hz时,输出电压为220V。并将频率限制在50Hz内。
2.使用电压(57.7)%的功能,让输出电压为220V。

网友F:
参考有启动绕组的普通风扇电机,将其中2相接一个和电机相配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B:
变频器中设定参数一般只要设定额定电压220V,频率60HZ,其它设定跟380V电机的参数设定一样.我曾经安装过两台康沃P3系列5.5KW的变频器,就是这样设定的,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