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参数设定

楼主(2007-04-13):
本人刚刚实际接触变频器,想问问有经验的前辈门当年是如何上手的,在用plc控制变频器时如何设定参数及其通信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问你用的这个品牌的工程师!你不说什么牌子别人怎么告诉你!对吧!

网友B:
对应变频器相关的参数,比如:模拟量控制、数字量控制、运行速度(频率)、V/F控制、外部操作还是面板等等。

网友C: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参数设定方法也不尽相同,但主要可分为欧系与日系两种大类

网友D(2009-04-15):
我有一台供水变频器起动时接触器接触不良.有时接触但也不上水

网友E: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参数设定方法也不尽相同,你可以看说明书呀,说明书一般都说得很清楚的了

网友F:
手册上有,不过要认真看。。。。。。。。

网友G:
慢慢看手册 多看几遍就好了

网友H:
手册上有,慢慢看手册 多看几遍,然后动手多操作

网友I:
SUNYE3200的变频器说明书中没有计算偏置频率和频率增益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