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emount275、375型手操器

楼主(2007-04-13):
1、Rosemount275、375型手操器用途

操作人员使用275、375型手操器可与SWB801、802G、1151及符合HART现场总线协议的所在压力变送器及其它设备进行通讯。手操器由电池供电。把275、375接到变送器的信号线上,操作人员就可对变送器存储器发送与接收信息。操作人员在控制室操作盘或在现场接线盒均可调节变送器的参数、诊断潜在的问题。这种可以远距离通讯的方式,减少维修成本,并且可使操作人员不用进入危险场所就能对变送器进行组态

2、Rosemount275、375具有以下功能:

◎ 组态:可以选择操作参数—位号、量程、输出形式、阻尼时间等等。可把这些值直接存进变送器存

       储器,也可以先存入275、375的存储器然后再转到变送器的存储器中。可以按您的要求 选择

       在275、375中的十种不同工程单位,也可以设计您自己的工程单位并把其编程到275、375中。
◎ 诊断:可对组态、通讯、变送器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诊断。
◎ 校验:可以校验变送器的输出或对现有的过程输入值整定零点。
◎ 显示:可以显示变送器或275、375存储器中的信息。

   把变送器置于输出模式:可令变送器输出一个4~2mA的电流信号,

 用此信号可以进行输出校准,故障处理及回路校验。

远距离调节:不必一定要靠近变送器才能工作。操作人员接好275、

375,在控制室就可以读取变送器的数据,可改变或重定变送器的

量程,处理故障,显示诊断结果。

   故障处理快速且容易:275、375、可对检测到的问题进行自

诊断,其通讯软件可自动提醒操作人员警惕。在通讯期间,操作

人员在任意时刻能开始全面的诊断检查。如果查到问题,就会得

到描述故障情况的详细信息。

   操作人员可以对任意数量的变送器进行组态。如果需要同样的

数据可以把这些数据存入275、375的存储器,然后再把其调进每一台变送器中。

3、Rosemount275、375型手持通信器的使用

    由于本公司电路板与Rosemount公司 Smart智能板有很好的兼容性,因此完全可以用Rosemount公司的275、375型手持通信器进行操作。使用275、375型手持通信器有二种模式:
   1、通用模式:把手持通信器与电路板连接后将自动处于这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可以对电路板的主要功能进行操作。
   2、借用模式:通用模式的操作功能不够多,为了进行更多的操作,我们可以借用手持通信器对Rosemount公司Smart1151的操作功能。方法是:在通用模式下,将电路板的阻尼时间设定为9999s,断电重新启动手持通信器,这就进入了借用1151操作功能的模式了。在借用模式下,将电路板的阻尼时间设定为9999s,断电重新启动手持通信器,就回到通用模式。将电路板与手持通信器都断电,再重新启动,也可以回到通用模式。电路板不宜长期处在借有模式,完成借用模式的操作后应及时返回通用模式。

网友A:
都用过.感觉375的反应比275的迟钝.

楼主:
  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B:
借用模式??  能详细讲下吗?/Smart1151有安全操作功能开关的1

网友C(2008-09-02):
    朋友们感兴趣可以试试华控的手持器  完全可替代进口产品

  需要资料的可与我联系  13522369501   张先生     email:zhangrocky@hotmail.com

   HK-H375手持器是一个手持的设备,它为所有HART®设备提供一个公共的通讯接口,主要用于工业现场对HART®智能表进行组态、管理、维护、调整过程中运行的表和监测过程变量等。完全支持全部主流HART智能表产品。
功能:HART®手持器可以通过4-20mA电流环连接任何HART®兼容的设备,这个电流环中必须存在一个最小为250Ω的负载电阻。HART手持器采用高频数字信号Bell202频移键控(FSK)技术,能够叠加在4-20mA电流信号上传输。手持器与HART®兼容设备的通讯不影响4-20mA模拟信号。
性能:完全符合标准HART®协议产品的通用命令,三节5号碱性电池或镍氢充电电池供电,持续工作13小时。
技术指标:
1. HART®接口符合HCF(HART通信基金会)协议,双向半双工1200bit/s方式工作
2. HART®接口可接收的共模电压为±40V
3. 漏电电流典型值小于1uA@20℃
4. HART®接口通信距离<1500m
5. 隔离方式: HART通信接口与供电之间隔离
6. 隔离耐压:500Vrms
7. 液晶屏:8行,每行21个字付
物理尺寸:228mm×98mm×60mm
环境要求:
1. 工作温度范围:0℃ —— +50℃
2. 储存温度范围:-20℃ —— +55℃

网友D(2009-11-08):
Emerson Hart375如何实现"把变送器置于输出模式:可令变送器输出一个4~2mA的电流信号,

用此信号可以进行输出校准,故障处理及回路校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