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转换

楼主(2007-04-13):
请教 怎样将四个字节的ASCALL码转换成浮点数?  谢谢    我的邮箱geliang216@163.com

网友A:
思路:1、每个字节-30
      2、个位+十位X10+百位X100+千位X1000

网友B:
先把各部分分开,再进行相应的转换(注意:浮点数在计算机里是用科学计数法表示的)
精确位*1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