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控制技术交流

楼主(2007-04-13):
因为作过多年锅炉控制,对热工控制有些感情了。在这开个帖,大家作下技术交流。论坛里好像有不少用这种方式打广告,我先申明,现在主攻的不是锅炉控制了。
锅炉按功用一般分为电站锅炉,工业锅炉,热水锅炉,余热炉等。按燃料又可分为煤炉,气炉,油炉,垃圾炉,蔗渣炉等。煤炉里又分煤粉炉,链条炉,沸腾炉,循环流化床等。这些炉子在作控制时,是有不同工况需要考虑的。下面分别就原来的经验交流一下。

楼主:
早期的电站锅炉多为煤粉炉,需要用热值比较高的煤炭作燃料。和其他锅炉比,比较特殊的在制粉系统,和送粉系统上,需要温度连锁保护。在燃烧控制上更接近油炉,送粉风压需要可靠检测并作保护,同样需要熄火保护功能,也有类似的防爆问题。负荷控制相对容易,可较快的适应负荷变化。

楼主:
链条炉在早期的工业锅炉很常见,可能是蒸汽锅炉里最好控制的一类,只要不把锅筒烧干,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控制不好也就结结焦。但该锅炉也需要用热值较高的煤炭,燃尽率低,也就是效率低。一般作变频改造也容易,因为该炉型对风压不敏感,只有流量够就行。

楼主:
作控制,了解工艺很重要。一般作控制的人,对沸腾床,和循环流化床的区别不太了解,其实还有一种叫鼓泡床的,他们其实原理很类似,但在布风板上的空气流速不同,其中鼓泡床最低,流化床最高。这类锅炉燃料一般是热值比较低的煤炭,需要粉碎为直径几毫米的颗粒。鼓泡床是也空气程泡状在燃料中上升,估而得名。沸腾床因为风速更高,而是燃料和空气完全混合,如同沸腾的开水而得名。流化床风速更高,燃料将随空气一起流动,估而得名。因为空气的热容小,所以一般锅炉用空气作传热介质,受热面要布更多,而且效率低。流化床可通过燃料灰份传热,效率较高,因此也加了循环两字,因为燃料的大部分灰份是在炉内循环的,只少量排出。这种炉型,燃烧更充分,燃烧控制很困难。经常看到有人宣称能完成循环流化床燃烧控制,其实不同厂家,锅炉结构不一样,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我知道,国就有旋风分离和平面流两种方式,就算方式相同,结构也会有区别。某一种控制算法是很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楼主:
气炉的燃烧控制也相对简单,而在蒸汽炉的水位控制也基本类似。气炉的控制特殊主要在熄火保护和防爆方面。现场设备的和其他锅炉比,主要需要增加几台大口径的快速切断阀。从防爆考虑,现场需要远程控制的阀门选择气动阀比较好。

网友A(2008-04-10):
您好,我现在要做锅炉控制的毕业设计,可是没有什么头绪啊,要用logix5000和rsview232来做的,您有什么资料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谢谢了啊

bbxiaosan@hotmail.com

网友B(2009-01-04):
这个很好做,你去www.reckwellautomation.com 网页可以下载它的logix5000ENGLISH 组态资料,上位机画面有图库,很容易也很方便,上位建立的你的变量地址,再和你的画面建立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C:
毕业设计很好做的,找个相似的例子看看就行。

网友D(2009-04-15):
您好,我现在要做锅炉控制的毕业设计,要用现场总线来做的,您有什么资料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主要是国内外状况和发展前景,谢谢了

541929186@qq.com

网友E(2012-04-11):
学习啊!不错

快要做这类项目了啊!!

网友F(2014-06-11):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现在要做锅炉控制的毕业设计,要用现场总线来做的...

 虽然过去了很久,现在请共享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