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什么情况下钮矩会下降??

楼主(2007-04-13):
小弟最近碰到这样的事~~~伺服电机一带负载就会抖动,和负载分离后工作的很正常(这个伺服电机一直带这个负载都没问题的),换了一个相同型号的上去后就OK了!!电机的温度也可以的!!没发烫!!请问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它这样啊??谢谢

网友A:
听说零位角偏移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可惜我对这个零位角也不太了解。

网友B:
参数变了?电机缺相了?

网友C:
只换了电机就好了?

楼主:
是的就是换了新的就好了~~~!!!参数也没变~~~而且缺相我碰到过~~~就是不转!!

网友C:
什么牌子?

网友C:
这个牌子的东西一般认为还是不错的,换下来的电机有什么异样吗?

楼主:
没什么异样~~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不能带负载了!!因为空载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抖动!!所以我感觉奇怪!!

网友D:
估计是编码器偏了,力矩就会减小很多,呵呵

网友E:
你换的是驱动器还是电机

网友A:
估计是编码器偏了,力矩就会减小很多,呵呵
------------------
我也是这样的看法,不知道有何理论依据?

网友F:
估计问题出在编码器上,检查连接线又没有松动或是被氧化的迹象;不知您的电机是怎样应用的,编码器内又没有进油或进水的可能?曾遇到过,进油后会有类似您描述的现象!拙见!

楼主:
“估计是编码器偏了”《能说具体点吗?我那不可能进水和油的!!

网友D:
编码器偏了,就是编码器松动,偏转了角度,使编码器反馈的信息本来要求驱动器矢量发生器发出的驱动正旋波形与电机机械结构决定的磁场在电角度上产生偏差,不能使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保持90度,力矩当然要下降了,偏转越多,下降越多,设想偏转了90度,电机就不会转了,一点小见识,呵呵

网友C:
建议楼主有条件的话做一下等驱动电流的堵转实验,看看输出力矩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