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尿素PV-204调节阀

楼主(2007-04-13):
我厂尿素PV-204调节阀老是出现卡死现象,阀门是刚从四川化机厂买的,把阀门拆开后也没发现问题,装好后调试正常,但生产时又不行,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有时候阀门前后压差过大,会导致阀杆偏心而卡住.所以查看一下气动膜头参数,有时候还会导致关不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