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07-04-13):
变频.PIC.人机界面. 之间光出现通讯中断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如果输出的信号不是标准的4-20mA信号,或者PLC允许的电压信号,那么需要加变送器之后再传入PLC,之后PLC与人机界面之间也要有通信驱动。
欢迎登陆WWW.SUNWAYLAND.COM.CN了解力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