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易达的PLC?价格、性能怎样?

楼主(2007-04-13):
 谁用过易达的PLC?价格、性能怎样?

网友A:
我用了一台(1個主機300元2個輸入擴展2*100元、1個輸出擴展100元、一個文本顯示器300元),共900元21點輸入10點輸出。價格可以,使用時可要多讀幾便說明書可行!因其內部元件與日系PLC有很大不同,數量也少,但好好安排還是夠用的。編程方式還可以,易學。但有一最不好的是:每個接點不能寫上注息,手上老是要有份輸入輸出定義圖才好編程及修改程序。另外編程接口也不好用,要用螺絲刀接線,比較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