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电缆进水问题

楼主(2007-04-13):
低压电缆有一段被划破后进水了,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网友A:
导电芯进水了吗?电缆运行温升高吗?如果线芯未进水,抬出水面,等水份蒸发出来就没事了,如果线芯进水,断开电源抬出水面用加热器100度以下加热,待水份蒸发完后用自粘带包好即可。你进的水不是有腐蚀性的吧。

网友B:
为什么进的水,是这样进的水.

网友C:
把水弄干后,在做防护处理

楼主:
可是电缆是直埋的!

网友D:
电缆是直埋的怎么会被划破而进水的???

楼主:
可能是在拉的时候不小心划破的,沟里很湿的!

网友D:
1.电缆在拉的时候会划破的,这电缆的质量有点问题!!!!
2.就划破不伤到芯问题不大
3.为更安全换了它

楼主:
电缆在拉的时候会被划破的,内层没有问题!

网友D:
内层没有问题,那就没事了

楼主:
时间长了呢,长时间放在地下啊!

网友E(2009-09-21):
我的500铜缆绝缘不好,有可能进水有啥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