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用FX 4DA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7-04-13):
  有一条生产线8个变频器线速度同步控制(开环控制),以前是用联动控器做的,现在加一条线我想用三菱FXPLC 4DA模块控制,本人对PLC不熟,不知谁能指点一下。
  以一主电机为主机 ,其它电机分别可单独加减速,主机加减速时其它的保持线速度一至,用按钮实现加减速,总共有16个按钮。

网友A:
我可以帮你做的!
Email:abcwjp1981@163.com

网友B:
用通讯控制比较好。接线少、成本低。如果用4DA要加相应的开关量 配合控制变频器,用通讯的话,2根线就可以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Email: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A:
通讯做的话,调试起来比较费事,特别是对PLC刚入门的!
毕竟DA模块还是模拟量的东西!

网友C:
用通讯控制的话是要省事。但编程较麻烦,如果需要很多种速度就更麻烦!用DA模块接线多点,在速度调整时很平滑,随便怎么调整都行。根据需要来定吧!

网友D:
可以用PWM方式控制啊,用PLC发脉冲控制即可,省去DA模块.

网友E:
我可以帮你.QQ6682002.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TO ladder 你好,请问我要的是模拟量,你所说的PWM方试是怎么控制的啊?

网友A:
通过输出脉冲来控制变频器的
PLC选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F:
你用的运输带在哪一种生产线控制啊,我做个五同步控制的,效果很好,你的这种方法有点欠佳,我原来也这样控制的,不怎么好!有时间可以交流,谢谢!!

网友G:
调试是有点麻烦,如果维修工能力高的话就考虑用。否则建议你还是用同步板省心

网友D:
这要支持PWM控制的变频器才行!只要PLC能发脉冲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了.频率跟脉冲占空比成线性比例关系,松下的变频器VF0/VF0C/VF8Z都支持PWM方式

网友H:
我认为楼主的表达是否有点问题,楼主的意思是否是说其余的电机都需要与主电机保持一定的同步,但每个从动电机又可以微调.如这样用两个4DA也是可以做的.不是好复杂的一个问题.

网友I:
选用支持脉冲列输入的变频器,如:三菱A700系列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本人收获不少.我们现在用的汇川MD320就有脉冲输入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到,我想还是用这种办法简单,而且价格也不高.具体的编程还得好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