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配电系统最理想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楼主(2007-04-13):
我厂有2500A的主变一台,其已达到3600A的额定电流,而二次侧的有功功率已显示为2.1MW.而功率因数自动投切已不投切,且功率因数显示为0.96.按照以上计算,其功率因数最多为0.9.是功率因数表不准呢,还是我计算不正确呢?

网友A(2007-05-16):
理想的是0.95-0.98,但超过了0.9不用担心被罚款了。计算有你想不到的地方,使用系数是估计的所以有偏差,应该相信测量器件的稳定性。偏差不会很大除非坏了不能测量。很多设备都有补偿的但你并不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显示与计算有偏差。

网友B:
说不上怎么理想。达到供电要求就行

网友C(2007-07-05):
恩,是的,我认为如果你的功率因数,设置的太高,会造成点容器频繁投切的,我看过PLC的无功功率补偿的程序,我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