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流互感器接线问题

楼主(2007-04-13):
对于电流互感器的接线,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什么情况下两个二资线端子可以反接,在什么情况下又不可以?

网友A:
资料上一般是要求K2接地。但我个人认为: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测得的信号是交流信号,没有正负之分,想法是作为单个使用时,K1,K2两个端子可以互换。但前提是另外一个端子必须接地。

网友B:
电能计量的话,一次侧和二次侧一定要对应,单独指示的话不是很严格;不过正规接线好一些,以后功能扩展能有得上。

网友C:
单相电流可以,但不推荐,三相不可以,相位等问题

楼主:
在三相接线上有什么要求吗,能否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C:
电工手册有详细资料.一句话说不清楚,谅解,希望别的朋友解释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一般用于测量保护和计量回路,有严格的相位要求,不能随便接。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测量电流,随便接也无妨。

楼主:
那在测量上接线有什么要求?

网友E:
2端反接电流表指针会反向么?

楼主:
我也不清楚!

网友E:
就电流互感器原理来说,K1,K2接反的话,感生电流的方向就反了,虽然大小不变,但指针会反向的。

网友:
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用,接线可任意接,电流表不会反打的。做电度计量用不可接反,反接电度表反转。至于K1、K2谁接公用点要看一次线从哪个方向穿过。

网友F:
就电流互感器原理来说,K1,K2接反的话,感生电流的方向就反了,虽然大小不变,但指针会反向的。
老兄,交流电流表里还有一个整流桥,把以不管你怎么接,表针是不会反的.

网友:
测量电流可以,但用于测量电能\保护等就不可以.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