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1N如何实现数据寄存器高低位互换

楼主(2007-04-13):
FX1N如何实现数据寄存器高低位互换?谢谢!

网友A:
用一个小程序转换一下。比如A = B ,B = C ;C = A
就可以把B,C的数据互换了。

楼主:
我是指同一个数据寄存器,比如D100=H175A,怎样转换成D100=H5A17。FX2N有高低位转换指令,FX1N没有,怎么办?谢谢!

网友B:
完全可以转换!!!!只要你好好想象一下吧!!!

楼主:
还有就是D100里的数据是实时采集的,就不确定的。

楼主:
如果数据是固定的,我可以用逻辑指令转换。但数据是随时可能变化的,怎么做?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C:
我没有用过,但我想,随时可能变化,只要判断有变化,就互换,是否可以(互换前的数据,用一个D保存)。

网友D:
互换后放到另一寄存器里呀.不知你具体应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E:
数据变化可以用1MS脉冲,我试过了可以的。
但想不出来如果判断一个随时变化的数,请高手指定

网友F:
ldp m0
mov d100 k4m10
mov k2m10 k2m37
mov k2m17 k2m30
mov k2m30 d100

网友E:
好象不行

网友G:
下面引用由fxj31在 2007-4-18 21:30:00 发表的内容:
ldp m0
mov d100 k4m10
mov k2m10 k2m37
mov k2m17 k2m30<br…
--------------------------------------------------------------------------------------------
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H:
xch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