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解决下面的三轴控制器

楼主(2007-04-13):
本公司因工程需要,买了X公司的三轴控制器,发现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现需另求购:
要求:1。能同时控制三轴联动,编程简单方便
       2。能同时驱动三个步进电机做高速正反转运动,步进电机转角在转45度的情况下,每秒钟往复大于7次/秒,驱动的是57步进电机,驱动电流1.4安。
如那个公司有现成产品,请留下联系方式,表示感谢。

网友A:
周一在联系吧.明天周末了.13811104514,樊

网友B:
现成控制器
5轴
G代码编程

网友C:
用过Nextmove es控制卡的同志可不可以留个QQ号呢
作者: 风随雨 ,2007-4-14 10:25:00 发表于:《运动控制论坛》 共有1人回复,16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大家好:
我最近要用Nextmove es这个运动控制卡,从各个方面的介绍来看,这个卡的使用都比较方便,可是我以前没有用过,身边也没有人可以询问,不知道用过这个卡的各位兄弟姐妹能不能给个QQ号或者Email?这样我有问题就可以问您们拉!!
谢谢,万分感谢!!

帖子中提到的Nextmove es这个卡,挺不错的选择,查看一下他们资料看看,说不定最适合你们的应用.

网友D:
用户要求"步进电机转角在转45度的情况下,每秒钟往复大于7次/秒"
若用"G代码编程",每秒最多可执行多少程序段?两段程序间是否有停顿间隔时间?这个停顿间隔时间是多少?
显然用户每一个轴每秒至少需要无停顿间隔地运行14个程序段,否则便是"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A:
"G代码编程"也许是很好,因为国际通用,有国标.可是懂G代码的工人很缺啊.所以,更人性化的操作,还是比较喜欢..呵呵,个人感觉

网友E:
就这个要求而言,怎么会有控制器做不到呢?你目前买的是什么控制器?

楼主:
to 刘岩利:
我们买的是北京一家公司的,至于名字就不说了,我们也感到奇怪,就这一个简单要求,对方技术支持来了两次,最后告诉我们他们的控制器满足不了要求,只能一分钟往复75次(45度),慢得惊人(还老死机)。我告诉他的方法不对,可对方很肯定,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另找更可靠的产品。老刘,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请留下电话,或者直接来电13801290652,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F:
三轴联动很平常啊,我们 公司有一款德国的TRINAMIC步进控制驱动器QUADpack

网友G:
控制器倒没什么,不过用步进电机每秒45度角来回7次以上时间长会不会失步啊?

网友H:
能确认是控制器的问题,还是电机选型的问题吗?45度合1/8圈,每秒7次往复。对于这样的有点距离的频繁往复应用而言,系统的加减速能力是关键,所以电机选型是否与系统惯量匹配,控制器的加减速规划能力和测略都会影响最终的表现。

网友I:
如果连续的话8次是一个圆,每秒一圈并不快,应该可以。

网友E:
杨老先生的问题在控制器厂家的协助下,已经解决了。

网友H:
皆大欢喜!

楼主(2007-06-18):
谢谢大家的回答,现在初步解决,频率基本能满足要求了,但节奏转换时有停顿,不太理想,还没正式使用,不知后面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向老前辈致敬!
    3轴运动控制卡
    本控制卡采用USB总线作为PC与控制卡的通讯通道,控制卡上有板载FLASH,程序下载后可脱机运行。采用PC+USB控制卡的主从结构,PC完成系统人机界面、图形显示等非实时性任务,基于DSP的控制卡完成运动控制、开关动作等实时性强的任务。该系统平台经过三年多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已在多功能脊柱智能治疗机、智能车床数控系统、三坐标雕刻机、PCB板快速雕刻系统和激光加工机等产品中获得应用。欢迎垂询:13306349955/MSN:lwzm88@hotmail.com

网友K:
我觉得应该是电机的问题吧。虽然你转动的角度不大,但频率也不低呀,步进有点为难它呀。

网友L(2007-11-18):
 杨老先生的问题在控制器厂家的协助下,已经解决了。----请问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控制器还是驱动部分?别笑!我这人就喜欢刨根问底!

网友E:
请问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控制器还是驱动部分?
据我所知,是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M(2008-03-28):
杨老先生的问题在控制器厂家的协助下,已经解决了。----请问杨老先生能简单说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N:
如果是控制器的话,往复可以做到很多,只要电机性能能达到。我们开发的控制器,单就控制器而言脉冲频率为4MH,往复多少都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