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控制行车常遇见的问题

楼主(2007-04-14):
我公司去年制造了2台300吨的龙门起重机.电气采用全变频控制.其他机构基本运行正常.就大车控制部分老是出问题:行车在大车行走过程中会出现停车现象.是变频器保护起了作用.要把总开关拉掉.重新推上.再启动大车.才可以运行.后来查了几次.没有发现问题.PLC程序和控制电路接线完全无误.一段时间后发现,制动电阻器过热.导致保护启动.但令人费解的是故障显示没有.电阻器是计算好的.为什么?目前我们把热保护去掉了.请你寻求一个方法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放大制动电阻

网友B:
理论和实际是有距离的!计算就一定准吗???加大电阻的功率!

网友C:
同意力元小仪的观点

网友D:
制动电阻裕量不足,大车由于行走惯量大,当马达处于再生发电状态时,变频器无法及时将再生电能消耗掉,造成此故障。

楼主:
谢谢!你们说的有道理

网友E:
是否是电压档选取不合理:

电梯厂家请注意:有的电梯厂家选用了安川制动单元,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经常坏制动管,后来经检查后发现是电压档选择问题造成的,安川制动单元要根据实际电源电压选用电压档(有一短接片短接),分有380V、400V、415V、440V、460V电压档以适用不同国家。在国内很多人都是选在380V档,但很多地区的实际电压都在400V以上,这样使制动单元的制动量大很多,制动管长期发热而寿命短,有的用几个月就坏掉,如果厂家一开始就选用400V档(或415V),当电源电压为380V也不影响电梯的使用!

网友F:
起升机械跟普通的机械配电阻是不一样的,上面的说的对,电阻的功率的放大

网友G:
大车停车时间设定为多少?制动电阻的功率计算再核对下。

网友H:
大车和小车不同时运行,可以只用两台变频器

网友I(2007-06-14):
如果电阻计算没问题的话,那就应该查一下制动回路的接线了。

网友I:
还有制动单元的跳线设置和接线!

网友J(2007-10-19):
安川制动单元要根据实际电源电压选用电压档(有一短接片短接),分有380V、400V、415V、440V、460V电压档以适用不同国家。在国内很多人都是选在380V档,但很多地区的实际电压都在400V以上,这样使制动单元的制动量大很多,制动管长期发热而寿命短,有的用几个月就坏掉
-----------------------------------------------------------
学习了

网友K:
变频器可能小了,请报功率!QQ:709170898

网友L:
不可能没有ALARM  的

网友L:
你看一下参数,有没有设定

网友L:
还有看看检出时间设定为多少?????

网友L:
我对安川变频器有的很多,有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L:
你可以查看以下过去的报警记录,在变频器里有的

网友M:
大车运行多长时间出现停车?是不是保护设的太敏感了.一般运行过程中停车与制动电阻无关.

网友N:
与我联系吧,我在广州。珠三角很多起重机生产厂家我都有密切的联系和生意上的合作。本人从事销售,现场调试,选型。调试起重机大到600T的船用起重。我的联系方式:13826280879 周

楼主:
谢谢诸位师傅们,下面我把有关的事情说一下:请分析参考,
1.变频器(安川G7系列)55KW,制动电阻型号是6000W 20欧.2套;
2.运行中输出被封锁,时间也不一定,有时候7 8天也没有问题,有时1天出2 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