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与S7-400 PLC通过PROFIBUS通讯的参数设置与编程

楼主(2007-04-14):
               6SE70变频器与S7-400 PLC通过PROFIBUS通讯的参数设置与编程
                          菜鸟开贴,见笑见笑

1.通讯方式的设定:PPO 4,这种方式为0 PKW/6 PZD,输入输出都为6个PZD,(只需要在STEP7里设置,变频器不需要设置);
  PROFIBUS的通讯频率在变频器里也不需要设置,PLC方面默认为1.5MB.
  在P60=7设置下,设置P53=3,允许CBP(PROFIBUS)操作.
  P918.1设置变频器的PROFIBUS地址.

2.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入的PZD为PLC给变频器的控制字,其余四个输入PZD这里没有用到.
  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出的PZD为变频器给PLC的状态字,设置第三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频率的百分比值,
  第四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其余两个输出PZD这里没有用到.

3.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1字里.
  K3001有16位,从高到底为3115到3100(不是3001.15到3001.00).
  变频器的参数P554为1时变频器启动为0时停止,P571控制正转,P572控制反转.
  如果把P554设置等于3100,那么K3001的位3100就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P571设置等于3101则3101就控制正转,
  P572设置等于3102则3102就控制反转.(变频器默认P571与P572都为1时正转,都为0时为停止).
  经过这些设置后K3001就是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控制字.
  此时K3001的3100到3115共16位除了位3110控制用途都不是固定的,所以当设置P554设置等于3101时则3101可以控制启动与停止,
  P571等于3111时则3111控制正转,等等.
  K3001的位3110固定为“控制请求”,这位必须为1变频器才能接受PLC的控制讯号,所以变频器里没有用一个参数对应到这个位,
  必须保证PLC发过来第一个字的BIT 10为1.
  这里设置为:P554=3100,P571=3101,P572=3102,当PLC发送W#16#0403时(既0000,0100,0000,0011)变频器正转.

4.PLC给变频器的第二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2字里.
  变频器的参数P443存放给定值.
  如果把参数P443设置等于K3002,那么整个字K3002就是PLC给变频器的主给定控制字.
  PLC发送过来的第二个字的大小为0到16384(十进制),(对应变频器输出的0到100%),当为8192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5Hz.

5.变频器的输出给PLC的第一个PZD字是P734.1,第二个PZD字是P734.2,等等.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一个PZD用作第一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1=0032(既字K0032),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二个PZD用作第二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2=0033(既字K0033).
  (K0032的BIT 1为1时表示变频器准备好,BIT 2表示变频器运行中,等等.)
  (变频器里存贮状态的字为K0032,K0033等字,而变频器发送给PLC的PZD是P734.1,P734.2等)
  在变频器里把P734.3=0148,在变频器里把P734.4=0022,则第三个和第四个变频器PZD分别包含实际输出频率的百分比值
  和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

6.程序:(建立DB100,调用SFC14,SFC15,6SE7的地址为512既W#16#200)
  A. 读出数据
       CALL  "DPRD_DAT"
       LADDR  :=W#16#200
       RET_VAL:=MW200
       RECORD :=P#DB100.DBX0.0 BYTE 12(读取12个BYTE)
       NOP   0

  B. 发送数据
       CALL  "DPWR_DAT"
       LADDR  :=W#16#200
       RECORD :=P#DB100.DBX12.0 BYTE 12(写入12个BYTE)
       RET_VAL:=MW210
       NOP   0

  C.  L     "DB100".DBW0
      T     "MW20"
      NOP   0

  D.  L     "DB100".DBW2
      T     "MW22"
      NOP   0

则:DB100.DBX   13.0 控制启动与停止;
   DB100.DBX   13.1 控制正转;
   DB100.DBX   13.2 控制反转;
   M21.1            变频器READY;
   M21.3            变频器FAULT.
   等等.

网友A:
网址: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training/list.asp?columnid=5
的栏目"334  驱动通讯基础(2006.09.05)"
写的是:西门子驱动装置(SIMOVERT MasterDrives VC、MicroMaster 4 以及SIMOREG DC Master)具有强大的通讯功能。本文档介绍S7 PLC与驱动装置用PROFIBUS DP协议通讯的基础。

网友B(2008-10-22):
非常好,YGKHAPPY好样的

网友C:
好,可以使用了!。。。。。。。。。。。

网友D:
多谢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E(2008-12-18):
则:DB100.DBX 13.0 控制启动与停止;
DB100.DBX 13.1 控制正转;
DB100.DBX 13.2 控制反转;
M21.1 变频器READY;
M21.3 变频器FAULT

各位楼主,,,上面的dbx21.3的地址在哪,如何解释,谢谢了

网友F:
L "DB100".DBW0
T "MW20"

这个语句的执行是将读来的变频器的状态字放入MW20, 将这个字拆成16位后,对照一下状态字的第三位(故障指示),就可以查出M21.3

网友G:
这个帖子不错啊,呵呵,蛮好的啊

网友E:
谢谢楼主了,让我研究研究,回见

网友E:
DB100.DBX 13.2 控制反转

70装置的控制字1的第12是反向命令

可是在db100中没有dbx13.2这个地址

dbx13.2这个代号该如何解释

网友F:
发送数据
CALL "DPWR_DAT"
LADDR :=W#16#200
RECORD :=P#DB100.DBX12.0 BYTE 12(写入12个BYTE)

PLC写入变频器的数据从DB100.DBX12.0开始12个字节,那个写入的第一个字就是DB100.DBW12,你把DB100.DBW12展开为16位,对照一下

70变频器控制字的定义就看出来了..

网友E:
地址        名称                              类型             初始值            注释
0        CONTROL_WORD1      WORD          W#16#0        控制字1
2        SPEED_SET                   WORD          W#16#0         速度给定
4        TENSION_SET               WORD          W#16#0         张力给定
6       CONTROL_WORD2       WORD          W#16#0         控制字2
8       SPACE1                            WORD           W#16#0
10     SPACE2                            WORD           W#16#0
12     SPACE3                            WORD          W#16#0
14     SPACE4                            WORD           W#16#0
16     SPACE5                            WORD           W#16#0
18     SPACE6                            WORD          W#16#0
20     STATUS_ WORD1          WORD          W#16#0

22     SPEED_ACTUAL            INT 0
24     TENSION_ACTUAL        WORD           W#16#0
26     STATUS_WORD2           WORD           W#16#0
28    SPACE7 ARRAY[0..5]
*2                                                  WORD

=40                                              END-STRUCT

楼主帮我解释一下,这是我的一个se70装置的db块DB31

在程序里面有一个地址是db31 dbx21.3这是一个装置给plc的故障信号

可是在上面的db块列表里面没有dbx21.3这个地址

上面的db块的地址都是偶数,没有像21    23等这些地址该怎么解释?

还有就是dbx和dbw有什么区别

麻烦楼主了,谢谢了

网友H:
dbw21 有16位,

高到低dbx21.15     到dbx21.0

网友I(2009-04-21):
麻烦楼主问一下,有没有与200的编程?

网友J:
为回报广大客户的厚爱,加大市场推广。
SIEMA品牌CP5611 PROFIBUS通讯卡(6GK5611-1AA00)特价销售,每块仅售800元。
SIEMA品牌CP5611 PROFIBUS通讯卡(6GK5611-1AA01)特价销售,每块仅售1200元。
CP5611 PROFIBUS通讯卡具备完整的通讯功能,与西门子同类产品功能完全相同,即插即用,
广大客户可以轻松使用。
网站:www.siemat.net

网友K(2009-05-29):
请问一下,PLC给变频器的一个PZD里面是不是高字节对应低位,比如你说的DBX13.0

网友L(2009-07-12):
那我想在问一下,6SE70的变频器的第二个控制字又是怎么来控制的呢?

网友M(2011-09-04):
想问下大侠,速度给定如何通过控制字传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