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于百格拉电机的一点不解之处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07-04-14):
大家好:
我现在做的项目用的是百格拉的D921驱动器,电机是VRDM364.我发现说明书上对于驱动器的输出电压是3*35VAC,而电机的相电压是40VDC,我现在很糊涂,接线时驱动器的U V W是不是直接与电机相接就好?问题很傻,可是知识需要积累嘛,见笑!!
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是不是有6条线的呀,两条一组,具体的可以看看资料,或者问供应商呀,3年前就用过了,不过现在不用了,这个型号就不记的那么清楚了.

网友B:
你不用管电机电压,连接就是拉,问题是这款电机很贵,没什么优势,又没技术支持,以后换成2项的把,能便宜1000多吧.哈哈

网友C:
“接线时驱动器的U V W是不是直接与电机相接就好?"
是。

“问题是这款电机很贵,没什么优势”
至少和两相电机比,转速-力矩曲线还是不错的。

网友D:
百格拉的D921???不知道你是从那里买的,我很清楚,卖这个的很少.
又没技术支持,????
不要这么说啊,那是因为没有从总代理买啊.要是从经销商买,当然技术服务差点.
楼主要是,在使用上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3811104514.

楼主:
请问:
D921上有接地的PE端子吗?在接线面板上没有标呀!

网友C:
我记得,需要自己在外壳上用砂纸打出一个平面,然后焊一根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