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Nextmove es控制卡的同志可不可以留个QQ号呢

楼主(2007-04-14):
大家好:
我最近要用Nextmove es这个运动控制卡,从各个方面的介绍来看,这个卡的使用都比较方便,可是我以前没有用过,身边也没有人可以询问,不知道用过这个卡的各位兄弟姐妹能不能给个QQ号或者Email?这样我有问题就可以问您们拉!!
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A:
   确实是一款性价比不错的控制卡,小的仅仅是用过一点点,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下滴,谢谢大家.

楼主:
呵呵,第一个问题:这个卡怎么接地啊.控制卡,电机驱动器,电机的地是不是接在一起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
六个(轴)输出接线端子上都有屏蔽线的接线点,我们用的时候将卡与每一轴电机相连接的屏蔽线都接入了各自轴接线端子的屏蔽线接线点上,最终又与驱动器,电机外壳一起接到整套系统的接地上去了.
结果是没有出现信号干扰或异常情况.

楼主:
MR.非专业:
谢谢您给的答案.你那里有没有什么编程的例子呢?我一直没有查到具体一点的例子.
在这里就再说一个我的疑问吧:如果想让控制卡独立运行,除了在workbench v5中对相关轴进行设定之外,还需要在程序中对使用步进轴还是伺服轴等等相关问题进行设定吗?
总之,您那里如果有编程的例子最好拉,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A:
控制卡独立运行肯定需要在程序中对相关参数进行设定的.
比如定义0123轴为步进轴,定义45轴为伺服轴.
速度,加加减速的设定.
输入输出的电平设置等......
不知道您的应用是在哪些方面.

楼主:
MR.非专业您好:
我现在的应用是运用三到五个步进电机,采用nextmove es控制机械手抓取字母块(当然字母块已经事先放好,位置固定).我想让卡独立运行,与触摸屏通讯,即在触摸屏上设定一系列按钮等控件控制电机的运转.
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要求就比较模糊了
那么是几轴的机械手呢,一般情况下三轴组建的直角坐标的机械手就可以完成简单的抓取的动作了.如工件需要旋转也可以再加一旋转轴.
控制卡可以和触摸屏(可以用Hitech)进行通讯连接.
用户的界面或软件需要具体的要求哦.

楼主:
MR.非专业您好:
没有办法,现在只能一步一步来啊.你那里有没有完整的例子呢?简单些没有关系,这样我就能知道mint语言大体的结构,应该从哪里开始编程?说明书讲的太笼统拉.
谢谢!!

网友B:
建议你买个现成的平台机器手,苏州钧信就有(本来是点胶用的),很简单,也很便宜,最总要的是不费脑筋,而且用的也是nextmove es卡,如果字母很轻的话,Z轴加个真空发生器,不过程序还得自己写,也很简单的拉

网友A:
   呵呵,是呀.你们可以将要求具体化,与你的供应商联系呀.供应商肯定会给予你技术方面的支持的.如果可能的话,你所要做的这个项目他们也可以帮你们打包完成的.
   建议你考虑这样考虑考虑.

网友A:
   哦,我看到你所发的那个抓字母的帖子了,这个实现起来的话很简单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联系,不知道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