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专业问题

楼主(2007-04-14):
请问各位大侠
如何将WINCC中显示的模拟量瞬时值导入一个EXELL表格内
请指教,或有什么此类学习资料,麻烦给发一个,谢了先

楼主:
没有手册
能给个下载地址吗?

网友A:
采用DDE/OPC方式,请查阅WINCC手册,或帮助文件,关于OPC或DDE的说明。

网友B:
呵呵,西门子Wincc帮助中有一个例子是将输入输出域的东西直接输出到Execl,下面给出帮助中的代码。
Example 1: MS Excel

In this example, an output value from an input field is written in an Excel table.

'VBS113

Dim objExcelApp

Set objExcelApp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objExcelApp.Visible = True

'

'ExcelExample.xls is to create before executing this procedure.

'Replace <path> with the real path of the file ExcelExample.xls.

objExcelApp.Workbooks.Open "<path>\ExcelExample.xls"

objExcelApp.Cells(4, 3).Value = ScreenItems("IOField1").OutputValue

objExcelApp.ActiveWorkbook.Save

objExcelApp.Workbooks.Close

objExcelApp.Quit

Set objExcelApp = Nothing

楼主:
看不懂,
能给个说明文档或例子程序吗,谢了
dcl1441@163.com

网友C:
我也正想了解,我弄的WINCC的报表都是我同事用ACCESS给我写的,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D:
用DDE 还可以建立数据源 然后连接用

楼主:
那个DDE是在EXELL里显示实时的值
而不是把所要的瞬时值存到里面
我是要存盘的

楼主(2007-05-30):
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B:
在Execl中存盘和Wincc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您应该使用Execl的宏指令来编程。如何将Execl表格保存的宏相信在网上是不难找到的。

网友E:
可以到下面这个地址看看的: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5669

网友F:
各位大佬:

我已安装了319740补丁,sql server 2000 service sp3, microsoft squeuing,

但现在提示:该计算机上找到了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a的instance wincc,   please install the sql server 2000 sp3 from the sql CD in your wincc pakage.

这个wincc CD里面没有 sql,别人用这个盘装过电脑,并没有提示要从光盘里安装sql

网友F:
另外,该如何加贴子,以前加过,但现在只会跟帖。

楼主:
那时别人已经装过了
这个是必须

EXELL的问题,继续学习中

网友G:
很好 这个我以前做过 不过有很长时间没看了也记不起来了,好象在数据库做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