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 Smart-UPS 750VA电源报警问题

楼主(2007-04-14):
我单位上位机使用的APC Smart-UPS 750VA使用了三年,电池报警显示需要更换,后来买了两块电池进行更换,更换完毕后一直是显示电池电量低报警。可能是什么设置问题还是电池本身质量问题呢??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用电池容量测试仪测试一下电池容量,再用数字表测试一下充电电压,还有电池的电压

网友B(2009-02-18):
UPS 是120V型,但市电是220V的,当把UPS插入到电源插座后,后面板上的现场布线故障指示灯点亮,所以想问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谢谢!